请教三叶91级四冲甲醇机默认油针位置

楼主(2017-04-19):
前两天入手一个三叶4冲甲醇机。买来直接能点着的,可是后来油针被我调乱了,就直接全部拧到底,主油针松了3圈,副油针松了3.5圈。接着就一直打不着火了。各位大大,四冲的默认油针大概是多少圈啊。

网友A:
新手刚买来的发动机,这两个针可别随便去动!
我和你一样,我算是甲醇机新手,也是才买了个FS61AR,到手了,完全是只敢远观不敢亵玩焉!生怕动了那个零件的初始状态,搞得点不燃!

网友B:
没那么神秘,关死 1/4圈开 边开边试,找到可以打燃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主油针和副油针都乱了呀 要1/4这样试是不是得保持一个油针先不动啊。

网友C:
付油针小了,继续开直到能吸进油,发动后在细调。主油针一般也就1.5圈。

网友D: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先把主油针两圈到两圈半副油针开大点保证能启动以后在慢慢找主油针的高速,最后副油针一点一点收保证能有稳定怠速不熄火,基本上就调得差不多了~ 个人习惯酌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