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k120电机 重新绕线完成 附带自个小改装

楼主(2017-04-19):
终于测试完了  用0.2mm的线双线缠绕8圈Y接法  买k120不到一个月 分享一下自个的经验 也为后续的模友指一下路   不对地方往模友指出没有大炸 小炸几次   坏了两个尾电机  后从某宝了加强版 8523空心杯   目前飞了10电左右 没有发现问题
需要换加长螺丝  比原来长3mm
舵机坏两个   现在全换成金属舵机 D03018mg

飞着飞着没不转了  最后是电机里面线断了   自己动手重亲缠绕
定子需要用打火机烧后 才能取下来
绕线图 所有的线都要统一方向缠绕 别绕反了   绕完后测试完成要给线包注入胶固定

  终于测试完了  用0.2mm的线双线缠绕8圈Y接法   和原电机的飞行时间比感觉略长一点 飞一电后电机也不烫手
Y接法

网友A:
看視頻。有砍手危險啊。哈哈。

网友B:
我也重绕过,绕出来感觉动力还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重绕过,绕出来感觉动力还要大些

你那个绕线饶了多少圈  飞一电时间比原来是时间长还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視頻。有砍手危險啊。哈哈。

当时愣了一下 还好没看到手  这也是第一次射桨

网友C:
铜齿怎么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齿怎么拔的?

用打火机烧 然后用老虎钳慢慢来回蹭着拔

网友D:
真够折腾的  楼猪我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够折腾的  楼猪我服了你

主要是没钱 只能费点功夫 瞎倒腾 一颗瞎折腾的初入魔的模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钱 只能费点功夫 瞎倒腾 一颗瞎折腾的初入魔的模友

跟钱没关系  主要是楼猪有毅力  我就没了  坏了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钱没关系  主要是楼猪有毅力  我就没了  坏了就扔

嗯 主要还有就是 新买一个 快递要3到4天才能到 等不急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E:
这电机更 黑金这种比  那个那个比较大,重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打火机烧 然后用老虎钳慢慢来回蹭着拔

那齿不是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齿不是费了

用火一烧 里面的胶就不顶用了  稍微一弄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机更 黑金这种比  那个那个比较大,重多少

没看明白

网友E:
你这电机   直径 高度   重量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个绕线饶了多少圈  飞一电时间比原来是时间长还是短

0.21双线6圈,Y接法
,时间感觉差不错

楼主:
喜欢瞎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1双线6圈,Y接法
,时间感觉差不错

按你的方法重绕了  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机   直径 高度   重量是多少

重量 7g 直径14.6mm  高13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重绕了  感觉不错

这是原厂的绕法,但是我重绕后感觉动力也有点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厂的绕法,但是我重绕后感觉动力也有点提升

我只是空转试了一下  还在等配件呢  淘宝发错配件了 气死我了

楼主(2017-05-25):
终于测试完成了 顶一下

网友F:
0.29或者0.31的线绕6圈,8圈太慢了吧,0.21太细,功率弱

楼主:
引用 网友F:
0.29或者0.31的线绕6圈,8圈太慢了吧,0.21太细,功率弱

线是就地取材 只有0.2mm的  别的都0,5的  试了一下对我这种新手够用了 等练好了 再重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29或者0.31的线绕6圈,8圈太慢了吧,0.21太细,功率弱

其实慢一点也无妨,温柔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慢一点也无妨,温柔好操作

好久不见你

网友G:
近期重点不在航模上,玩的少,不过多少还是有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近期重点不在航模上,玩的少,不过多少还是有折腾

还以为你淡出了呢,还在玩儿就好,不然是小鸡版的巨大损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齿怎么拔的?

有一种拔齿器

网友(2019-03-21):
LZ舵机插线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2022-09-19):
我复活了K120,目前三台是用K120的原装主板,师傅说K120主板比K110主板风格比较硬不太适合,所以我目前还在测试4.2V/5ABEC打算用K110的主板 ,淘宝买了几个版本的降压模块都不太满意,BEC搞定了就满血复活了,舵机问题搞定,马达问题搞定

网友:
K120这个机子的重量尺寸比还有耐炸是没有任何其他机子能比的,HCP100S本来是个不错的对手,就是飞控太差了,太飘了,主板也容易坏,上到F120、M1之类的,那是另外一个级别的了,跟K120这种随便能在小区飞的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H:
用银燕12a的电调进角还要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银燕12a的电调进角还要调吗

没用过银燕电调不清楚,但这种电调BEC顶多3A尾巴供不上会影响主板稳定性,要5A的BEC才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