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看是多大级别的直升机

楼主(2017-04-19):
主旋翼轴 到尾旋翼轴 平行长度为 800-820 厘米, 请问这是什么级别的直升机

网友A:
大桨应该是600MM左右的,也就是600级的飞机。

网友A:
亚拓600就是你说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600就是你说这个尺寸。
哦,实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