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无刷穿越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19):
?spm=a2hzp.8253869.0.0&from=y1.7-2
搞了个85轴距的,用的化骨龙F3飞塔,FM800 pro接收,BF固件。问题是手动模式下,飞着飞着,就会向后抽一下(视频中26秒到27秒),不知为什么,是软件没设置好,还接收机有问题?往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你也有这问题?

网友A:
实在不行可以挂个外置的BlackBox看下,是不是接收机收到干扰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网友:
换个不是 pro接收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可以挂个外置的BlackBox看下,是不是接收机收到干扰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正想搞外置黑盒,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有现成的买吗?

网友:
好像是间歇失控立马恢复的样子

网友:
可以再地面站接收机界面观察下是否有跳舵的情况,我就碰到由于遥控电位器老化,跳舵调制飞机抽抽
最好能有Blackbox配合视频更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搞外置黑盒,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有现成的买吗?

某宝有卖Openlog Blackbox, 我用过还可以。教程可以看betaflight 或cf的 wiki

网友C:
和我的ix2一模一样的毛病,目前无解,但是能飞。pid调整了也没啥用

网友:
翻滚后失控重置的感觉

网友:
我看是接收机失控了下,fm800这接收机不靠谱,飞远了失控

网友:
不懂帮顶,让大神看到!

网友D:
瞬间失控然后再链接上?我用 FM800 飞 210出过这问题,后来换了其它接收机就没出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瞬间失控然后再链接上?我用 FM800 飞 210出过这问题,后来换了其它接收机就没出现过了。

抽一下,我用的800 PRO,我换个睿思凯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ix2一模一样的毛病,目前无解,但是能飞。pid调整了也没啥用

找到原因了,接收天线太靠近图传天线了,图传干扰的,把接收放到机架底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接收天线太靠近图传天线了,图传干扰的,把接收放到机架底部就好了

谢了,回去移个位置看看

网友:
5.8和2.4干扰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接收天线太靠近图传天线了,图传干扰的,把接收放到机架底部就好了

确定是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