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4/60A电调

楼主(2017-04-19):
各位大神,小弟想使用好盈V4/60A电调定速模式用于固定翼螺旋桨,飞行过程中以保证螺旋桨转数不变,配的
电机
是蝎子250KV,6S
电池
,求大神指导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固定翼一般不需要定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一般不需要定速吧。
固定翼我觉得定速飞应该就飞4D,不是3D了~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吧。设定储存模式

网友D:
定速是没问题,感觉是固定翼桨又不变距到时怎么调速难道一直高速

网友E:
飞机前进速度你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