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4/60A电调

楼主(2017-04-19):
各位大神,小弟想使用好盈V4/60A电调的定速模式用在固定翼飞机的螺旋桨上(有原因),
电机
用的是蝎子250kv,
电池
用的是6s,请教各位大神,小弟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认真看看说明书去吧
另外250kv这么低,估计要调一下进角,选最好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