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那份未完成的情怀,退魔退出的坚持,NX7-NX4我来啦(更新视频及NX4安装)

楼主(2017-04-20):
去年,总以为有小孩后没这么多心思去折腾,陆陆续续出了大部分东西,剩下设备不甘心低价把心爱的心血放弃,那就放着吧。就这样一转眼小孩准备一岁了,期间无闲暇时间去飞行,出不掉的东西只能一有时间跑杂物房里把玩那剩下的兴趣,东摸摸,西擦擦,这下好了,说好的退魔,照胖河马兄说的,退来了几台油机,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不定时更新,慢攒设备中。

楼主:
拖了这么久,一直被没完成的轻木套材占着位置,完工了,设备也攒好了终于腾出位置装新机了,废话少说,直接开苞,先来个全家福。先开NX7,开包过程就懒得拍了,直接全部打开趟着等我慢慢脱掉。

部分主要部件厂家都已经预装好并且已经上胶,避免手残党弄错引纠纷,当然我也懒得拆出来检查,有问题再说。

2.0的侧板,毛边处理的很好,没什么可说的。

我喜欢跟着说明书一页一页的走,先准备好侧板走线保护胶圈。

安装好后记得一丁点502固定,油机震动大,胶圈脱了把线割破那就不好玩了。

然后三个轴承座,轴承座上的螺丝已经预装打胶,准备上侧板。

装上侧板,螺丝不上胶,到时候调整主轴顺滑度再上胶同步锁紧,第二和第三轴承座都一样,只是一个上螺丝一个没上,注意位置就好。

尾管固定座上碳板的沉头螺丝需要注意,前面两根是M3*6后面这根是M3*8的,如果尾管插不进去别自作主张以为是长了自己磨掉,那是尾管进去后直接拧进去定位的,厂家用意是油机震动担心螺丝松掉导致射尾管(夹不住)。

发动机就位,校长发帖说过,就不做赘述,国内玩家都是用30%的油,OS发动机出厂时气缸垫片是用的0.1MM,针对15%-20%的油使用,所以我们拿到手之后需拆开更换配来的0.2MM的垫片,不然中高速油针会有很大的圈数差距导致发动机有力使不出,如果用的亚拓发动机则不需要拆开更换,当然养成习惯检查一下也好。

直接拧开,更换垫片后对角线柠好螺丝,上不上胶自行衡量,反正我不上。

风扇和输出轴固定杯准备。

风扇和发动机座的安装,没啥难度,上胶就拧吧。

装了风扇之后把螺母紧一紧,木有工具挺蛋疼的,忽然想到自己有个中快扳,12的套筒搞定。

准备FUTABA温度传感器安装。

自带的锡箔纸先把温度探头包好,然后剩下的就剪几张之后反复包裹。

在缸头这个位置先用705胶打底,再把探头放进去上面再补胶,让侧面与缸头接触实时了解当前温度,最后用502给两下来定位。

离合器甩块装好,正常打胶拧螺丝。

发动机告一段落,接下来旋翼头的准备安装工作,上到这个级别了,做工不会太差,之前的X5会有一点点小问题。
十字盘拆出来打胶,鱼眼轴承可拆,好评,精致。

推力轴承上神油,牙签大法那里没油戳那里。

找来找去找不到推力轴承的内圈,原来在这里,厂家已经预装在里面,就是怕玩家不好区分内径大小,所以这个赞一下。

95%的医用酒精直接喷一遍,然后纸巾直接插进去把防锈油弄掉,10MM的横轴可惜的是配M5螺丝,以前有射横轴案例,现在听说厂家改过了,但是螺丝还是M5,到时候再换冰人的横轴吧。

刹车盘拧上,我习惯抓着螺丝刀前缘去拧,这样螺丝不容易拧歪,到底了再抓刀柄紧一下就好。

相位臂摇臂装好,横轴的垫片配有0.1-0.09-0.08的,请自行调整,漂亮的旋翼头就安装好了。

精致的尾波箱,没有特别要说的,正常安装就很顺滑,波箱一侧螺丝厂家已上胶。

装好后。

巴掌大的M1大齿,也是厂家已上胶,泰世的螺丝胶不用钱的,紧过X女,不用拆了。

舵机的准备,选的GDW没太多的解释,看价格,看售后。

每个舵机都拆开螺丝上胶,这个是必须的,别到时候飞飞了少一根螺丝又说厂家不上胶,那是自己没检查。

发动机上机,油箱上机,没太大难度,螺丝孔蛮准的,螺丝拧进去的时候特意观察了一下,没有摇晃着进去的,称赞。

装好舵机再左边来一下,这里要注意油门舵机位置进不去,舵机已打胶不想拆了,直接砂纸打磨侧板一点点就顺利进入。
没啥时间,让各位久等了。

楼主:
占楼编辑

楼主:
上上周在附近一个学校计划磨合首飞,由于用的红色油管,看不出到底是进油还是未进油,外场没啥工具,折腾半个小时直接放弃回家,到家检查啥问题都没有,干脆就把泵拆开发现里面有块小铁屑堵住了,处理之后正常了。

上周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来,把油管换成透明的,带泵的机头用启动器打,看到油路井然有序的吸进去,终于可以磨合了,懒得带出去,直接在家里楼顶窄小的地方磨合。

威宝30%的油,主油针4圈,负油针3圈,带大桨怠速直接开磨,油烧了差不多半箱了都没见有油喷出来,以为贫油了有些担心,最后咨询了解到时排气管里面还没形成油膜以及未充斥满,半箱油过后喷得满地都是油,爽爽的。

一箱油过后第二箱走起,主油针3圈,负油针2.5圈,由于第一箱油箱没有排空油管内的油,导致缸内有点淹,油管夹夹上,拆掉火头启动器打两下就行了,火头装回去、松开油管夹,油门最低打开HOLD,RCD3002一档点火,启动器走起一气呵成,第二箱就开始悬停磨合了,这箱油大概10分钟,视频送上,简单的截了其中一点,请无视内容里面的衣物。

—————————————————————————————分割线————————————————————————————

时隔一个多月后又抽出了点时间,索性就跑到外场干一轮试试,前面两箱油磨合后,到外场高速油针直接收到2圈,中速油针1.85圈,加油打着怠速低了一些,重新调一下怠速行程之后上天,总体来说还不错,十字盘感度高了点导致航线走起来有点头,尾巴感度低了,能刹住但是不够硬,发动机高速油针计划收到1.7-1.9圈到时候看实际情况,定速开的83%油门,具体多少转还没算,±12度螺距,飞了5分钟下来油箱还有1CM左右的油,温度基本控制在60-72度之间,连续侧摆做了有一分多钟由于发动机负载太大,导致温度直接飙升到110度遥控报警,立马翻正看着温度5-10度的降下来,接着继续搞,期待下次爽飞

HALO的桨就是骚,好不好用感受不出。

不好评价,我用没问题。

8.2V的电压上天,下来查看下耗电非常乐观,温度是刚切熄火时候拍的,这样的数据心里也有底了。

楼主:
最近抽了些时间也把NX4开苞了,老规矩,脱掉。
已经没了当年开苞的那种兴奋,但尽可能的让它更好更安全的上天。

先来侧板,相比NX7肯定要薄一些,1.6MM的侧板。

第一第二轴承座的准备,轴承厂家有上胶,但是不多,重新推出来上R48。

前设备板。

离合器安装,选装河马牌甩块,启动杆那个头头的两个顶丝一定要打胶拧紧拧紧再拧紧,NX7就是因为没拧紧这个位置,顶丝像把铣刀一样,启动器一打,那根杆杆都细了。

发动机座及风扇的安装准备,看起就有想飞它的冲动。

安装完毕,发动机岀轴杯那里的螺丝是10的,别忘了准备一个10的丁字套筒或者快扳手。

再来一张。

既然上50级动力,那就得换更大的桨,原装桨夹距离窄装不下515的桨,就算装的下,螺丝太细了,原装的X5桨夹价钱太肉疼,索性ALZRC走起,桨夹回来毛刺较多,2000目砂纸带水稍微打磨后解决,把NX4原装桨夹摇臂移植过来,别忘啦把配的红色加硬横轴胶圈也一并更换,不然。。。

瞬间变成NX5旋翼头。

来个小插曲,计划把十字盘球头拆出来打胶,拧的时候像拧软的东西一样断掉,不是那种一发力“啪”的那种断,我心好纠结阿。

死马当活马医,听说我们这边有个高手,带上十字盘就去找他,他一看摇摇头太小了,我说搞废了我也认,这位高手三两下找东西夹好,调好水平,原本计划用电火花的,可是十字盘外层的阳极不通电,他也来了一句这么精致的东西不忍心弄伤,就把十字盘放上他那台1丝精度的车床,1.5MM的钻头分几次慢慢给我把断掉的螺丝钻出来了,并且里面还有牙。最后只花了20块。可是这个师傅说他手上没有M2的丝攻,不能彻底帮我弄好,交代我假如回去球头进不去的话就下单买丝攻吧。回到家用上7075的球头果然进不去。

等了几天丝攻回来,4块8包邮。

把里面剩下的断掉的螺丝渣用丝攻吃进去,排除来,换上分体球头,打胶上螺丝解决,顺便把对位的球头也弄了,丑是丑了点,看着NX4十字盘在X宝的价格,也释怀了哈哈。

发动机风扇座的修剪,没啥好说的,不然卡主发动机。

温度传感器安装准备,依旧是705硅胶大法。

硅胶打底放进去上层再补一层,留下间隙滴两滴502定位,搞定。

依旧是GDW。

顺路拆开看看齿轮,油水还是很充足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可是拿下后盖之后就有点强迫了,盖底无防静电贴,电路板未做防甩的填充,跟标舵对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所有舵机都拆掉螺丝上胶,590全配内六螺丝,可是到595配的是十字螺丝。

尾桨夹拆开给推力轴承上油,自锁螺母的外丝中联千万别太用力,稍紧就好。

尾波箱总成安装及打胶准备,更换冰人双推,还有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在尾轴桨夹的另一端,尾轴中间有个1.5MM的顶丝固定伞齿里面的那根螺钉的,记得拆出来打胶。

当计划把舵机装上机的时候,把螺丝整理出来我又一脸懵逼了。2.5的螺丝我多,可这个是2.6的,没办法只能小电磨开个一字槽吧。

发动机装上机,舵机也上机了,顺便也把温度传感器以及一些线布一下,由于空间较小,用遥控点火的情况下不好拆装烟斗头以及火头,就放弃了RCD3002遥控点火了,改用传统点火棒,还有该机使用GDW舵机的情况下,由于舵机加大了电机,所以舵机那个洞需要钢锉给侧板打磨一下才能放进去。

杨格MP5,当年的硬货,现在真就是便、正、靓,声音也好听,直接配有铜垫,比其他配的石墨垫耐用性高太多。

SB就SB吧,没所谓。

再来一张。

固定好后,由于排气管不像亚拓管一样带螺纹锁进去,通过一颗非自锁螺母固定,打了胶还是不放心,在外围补了自锁螺母。

舵机上机,桨上机,站起来有点样子了。

G600校准油门行程,调整好油门舵机中立点,调好拉杆,油门中立点的位置发动机油门也在50%位置。

接下来又是硅胶大法。

有焊点的地方都涂抹均匀,不指望硅胶防震,更多的是防止在飞行当中油料渗到里面变傻。别忘了接收机也要抹上哦。

斜盘中立点水平,相位臂水平,十字盘水平,由于是肉眼大法不喜欢用调平器,看了很久原来相位臂的弧度欺骗了我。

再来张改了冰人双推后的尾巴,爽得不行不行的。

楼主:
8月中装好调好终于可以抽时间出去试飞了,感觉NX7也好NX4也罢,总会发生点奇葩事情。一切准备就绪,加油的时候总感觉油箱鼓鼓的,而且副油箱那里又渗油出来,甚至直接从发动机进气口那里喷油出来,干脆就不整了,一想就是油箱里面压力不能排空,丢旁边飞480吧。

晚上回到家直接拆油箱出来拔掉增压管,笑哭了。

油箱顶部增压口居然没开好,哈哈,找了个1.2MM的钻头,加热后端,然后插进去就搞定,注意:不能找东西钻空,不然碎屑掉进油箱到时候吸油吸进油路就遭罪了,当然希望后面的模友入此机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顺便检查之前NX7发生的问题,启动器打了之后有时候总是有时带不起发动机转,以为发动机压力大,然后一摸启动头太TM热了,拆掉。。。

检查发现由于启动头的顶丝没用力拧紧,导致顶丝像铣刀一样直接把那根杆杆铣细了。

为了安全起见重新购买,并且老张告知一定要用力拧紧不要怕,那个顶丝够大,而且一定要上死胶。

更换完毕再重新检查一下螺丝是否有松动是否没上胶,次日出门搞起。

到达飞场待命。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分割线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简单总结:加油上电检查舵面以及修正没问题,高速油针3圈,中速油针3圈,松开油管夹,插上点火棒,插上启动器,飞机往排气管那边侧着按动启动器,两下找车,几秒后熄火,怠速行程加了几点,再来也是一下着车,怠速了几分钟,等待油从排气管喷出来然后油门切断(还有大半箱油),高速油针收至2圈,中速油针收至1.5圈,重新启动直接上天,83%的油门,±12度爽飞。下来温度回传给出的83度的数据,非常满意,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磨合几箱油再上天,我的想法是(我太心急,哈哈)偶然中看了一篇文章,现在的技术不像以前,工艺越来越好,发动机新的时候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不要把它在最好状态的时候给磨合磨没了,后面连续飞了5个起落,2S1500的接收电还有3.83。由于没有遥控点火,所以没戴头罩,本人很忌讳不戴头罩飞行,因为看不清姿态炸过很憋屈,加上本人技术有限,飞得渣,望各位海涵。

飞完了肯定免不了清理,油机2分飞,4分调,4分养,你爱它,它就爱你,药店95%医用酒精买起,找个手喷壶灌进去(不用兑水),整机都喷一下,等待一两分钟让酒精稀释甲醇以及润滑油,直接或者毛巾擦拭就非常干净,又不沾手。

清理进行中。

由于用的85MM尾桨,发现垂尾不够长,换了牙博士牌X5垂尾,清理完毕之后别忘了给主轴尾轴上油保护以免生锈,排气管堵上,油门关闭,活塞转动到上止点,然后等待下一次飞行。

最后来张镇楼图,抽空再整理遥控相关的设置以及一些后面想到的细节,谢谢各位看官赏脸。

网友:
哈哈,总要有点爱好呀,总好过吃喝嫖赌

网友A:
三台 可以連續飛飛到手斷

网友:
爱好是长久的

网友:
我孩三岁了。没出一样东西!飞得很少是肯定了

网友:
都是骗纸 哈哈哈  我说了5年了  哈哈哈  都不信我了

网友:
好东西,够飞一整子

网友:
油动永远是王道

网友B:
nx7 你有的头疼了....  身边魔友一边玩一边骂

楼主:
引用 网友B:
nx7 你有的头疼了....  身边魔友一边玩一边骂

有心里准备,看怎么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台 可以連續飛飛到手斷

油钱也是哗啦啦的

网友B:
时刻注意天气变化,温度湿度骤变都可能引起nx7的伞齿间隙改变而扫齿
朋友用的ys发动机,2次启动杆焊接在了启动杯里。。。。
和狗不理700相比,拆装发动机很麻烦。
螺丝胶不要太多,原配螺丝很容易滑掉

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小问题。。。具体还是得问机主。。。

网友:
55H装nx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刻注意天气变化,温度湿度骤变都可能引起nx7的伞齿间隙改变而扫齿
朋友用的ys发动机,2次启动杆焊接在了 ...

这就是我不考虑ys的问题,挑油,难伺候,温度湿度我这边变化不大,非常感谢提出这些问题,我尽量去规避,55是装Nx5。

网友C:
说好的更新呢

网友D:
油真的很贵!!!!我基本电的飞没了 油的补1~2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真的很贵!!!!我基本电的飞没了 油的补1~2个起落

还得看时间去决定,也不能每周都去飞,基本一个月4-5桶可以了,加上又有电直,不会长期飞的,就图个情怀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好的更新呢

等那个套材做完先就慢慢开工了,还差一点。

网友E:
上周把妥善存放一年多得老亚拓700NSP拿出来运转下,先拆了肛底,一看,事后油作用还不错,锈得不明显,一看油针,还不错,通畅的!于是乎,上电加油,模型,第一个起落,悬停时候还表现不错,一切ID,模型叫声变奸啸,然后发动机发出哐啷的声音,还没等熄火降落,就蹦,一下炸了肛!模型熄火降落下来,详细检查才发现。原来油针密封圈看起来完好,其实已经硬化碎了,供油不畅,贫油了!另外,轴承外表美丽但内锈了!哐啷的几下,滚珠炸了!
哎,看来油机不飞要勤保养!

楼主(2017-05-23):
引用 网友E:
上周把妥善存放一年多得老亚拓700NSP拿出来运转下,先拆了肛底,一看,事后油作用还不错,锈得不明显,一看 ...

内部的检查一定要细心才得,偷懒可不行啊。

楼主:
快点回归

网友F:
河马哥是好人啊~~,
哎。现在也只有看着油机才激情了,其他的没意思,不过我不打算搞油了。整了2盘。没弄顺。
现在政策不明,也没时间折腾。祝楼主飞好。。看着挺舒服的nx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河马哥是好人啊~~,
哎。现在也只有看着油机才激情了,其他的没意思,不过我不打算搞油了。整了2盘。没弄 ...

谢谢,有机会就整吧,不然总是缺点啥。

网友G:
还能有全新的OS91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能有全新的OS91发动机?

X宝都有啊,多问几家。

网友H(2017-07-05):
衣服都白洗啦,还有一个nx4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衣服都白洗啦,还有一个nx4

当时搞得衣服都是味,没啥时间,NX4最近会抽时间装起来

网友H:
都两台nx7,nx4就出给需要的人吧

网友I:
偶尔飞一下油机还是挺爽的,我的油机好长时间没飞了,不过也不舍得低价出留着多会有时间撸上那么一撸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两台nx7,nx4就出给需要的人吧

有想过,只是出勤率还是NX4多所以就留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偶尔飞一下油机还是挺爽的,我的油机好长时间没飞了,不过也不舍得低价出留着多会有时间撸上那么一撸{:1_34 ...

撸起来那烟,巴拉巴拉的喷,看起爽啊

网友:
尾巴晃,感度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