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不能只接平衡头充电??

楼主(2017-04-20):
pl8不能只接平衡头充电??想用它给亚拓150充电,发现无法充电,尴尬了…一直报警no pack push to reset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lz。或者有大神知道这样的需求可以如何解决么

网友:
改fma平衡线序……

网友A:
顺道问一句,pl8怎么看电池内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设置。

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设置。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道问一句,pl8怎么看电池内阻

内阻充电时可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充电时可以看

我找不见啊,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

你试试把是否插香蕉头那个设no

网友:
B6有个模式可以单独充1s   不知道PL8行不行  不行的话自己做一个转换插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是否插香蕉头那个设no

求问在哪里设置呀?

网友:
这种快速充电器不是各路独立的,估计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设置呢?

不会设置做个转接线也行,右边充两个1s电池有个头坏了放了个头在哪?想一次冲几个电池看你有几s平衡头和实际需要。

网友:
这就是小鸡的尴尬,所以我买了bc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