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启动问题

楼主(2017-04-20):
水平校验过,电机单独接接收也试过。一上桨叶就发现四个电机有一个给最小油门时发抖来回转请问什么问题?飞控cc3d。

网友:
首先看一下电机是不是有问题,再查一下电调,排除以后再考虑是不是飞控。我的也是一个电机来回抖,是电机有问题。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可以单独校准一下电调行程,或将电机和电调更换一下看看,也忘了CC3D用不用校准电调行程了?
建议换掉CC3D吧
现在主流飞控是F3,有大量的经验和知识积累,CC3D慢慢小众了,有点什么问题容易成为孤例,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A:
这个电机链接那个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链接那个电调问题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