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卡620充电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7-04-20):
捷卡620充电器,充有的3s电池(旧一点的)时会有如下图的提示而无法充电,但该电池用B6 充又正常。充新一点的电池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手机发不了图片,英文提示是:
BATTER VOLT HIGHER
电池电压过高?

网友:
平衡头接触不好,或老电池大电流充电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发不了图片,英文提示是:
BATTER VOLT HIGHER
电池电压过高?

你是不是设了LiFe模式了?改成LiPo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初步认为是旧电池各电芯不平衡,压差较大所致。用该充电器的监测功能并平衡后,能正常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