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50CC 342 V4版,请教大家

楼主(2017-04-20):
我的金翼50CC装DLE 55后排,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神们:
1.拉烟大家都是用缝纫机油吗,有没添加什么东西,我感觉拉烟不是很浓。
2.RCEXL拉烟泵接到开关通道不能用,接到旋钮通道才可以,大神们是这样子的吗
3.快速把油门从怠速提到最高油门,感觉发动机加速有点延迟。
麻烦各位大神知道的帮忙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1、拉烟比较实惠的还是用柴油,但柴油拉烟效果没有缝纫机油好,至于说烟不够浓可能与泵油量或者是温度有关。2、拉烟泵用开关通道控制我是这样用的,你说的问题没碰到过。3、汽油机油门迟缓可能L油针富油。因才疏学浅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哪款金翼50cc,上图啊

楼主:
本来想上图,上不了

楼主:
回复居然可以上图,前面发帖的时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拉烟比较实惠的还是用柴油,但柴油拉烟效果没有缝纫机油好,至于说烟不够浓可能与泵油量或者是温度有关 ...

楼主:
换了长排后拉烟效果明显好了很多,说明应该是加热不够,但现在有个问题,拉烟泵一直漏油,空中没开拉烟也会有很稀的烟,下来关电源,排气管一直会滴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