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四合一高频头的华科尔D10用户吗的?

楼主(2017-04-20):
华科尔原厂接收不支持单线连接,实在受不了那驼线了。打算升级四合一高频头然后用睿思凯的x8r接收。
有升级过的没有过来说说看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想考AOPA的朋友们注意啦!加QQ2918635071可以得到最权威,最快速的信息

网友:
同问,我也准备入手

网友:
目前没听到过失控

网友:
失控就完了

网友A:
d10用3合1就够了吧,加上内置的就4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用3合1就够了吧,加上内置的就4个了

用3和1要两个天线,巨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用3合1就够了吧,加上内置的就4个了

四合一安装简单

网友:
现在有副厂出的d10单线接收机了,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吧,就一条天线,不敢用

网友B:
RX716就是原厂单线PPM的接收,实测拉距和RX1002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716就是原厂单线PPM的接收,实测拉距和RX1002相同

这个是多轴用的把吧,看测评,华科尔的多轴接收失控保护是定死的,好像失控后全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多轴用的把吧,看测评,华科尔的多轴接收失控保护是定死的,好像失控后全油门

不是全油门,但只有油门通道有保护,具体多少忘了。。。

网友A:
703也单线

网友A:
对了楼主,难道4合1是ppm输入的?这会有延时吧?另外副厂还有一个s603也是单线的,双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3也单线

703也是多轴用的,不用的原因见13.14楼

网友A:
s603吧,dsmx接收带ppm输出,我在用,703也在用一个,失控保护油门有就好了,其他也没必要。毕竟控里加模块可能更容易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难道4合1是ppm输入的?这会有延时吧?另外副厂还有一个s603也是单线的,双天线

山寨接收不敢用,连日冠都有很多失控案例。睿思凯的接收目前好像没怎么听说有失控的。所以主要看高频头的稳定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接收不敢用,连日冠都有很多失控案例。睿思凯的接收目前好像没怎么听说有失控的。所以主要看高频头的 ...

这样的话加个cc2500模块就行了吧,我帮人加过,pcb上带天线,飞k120。没拉过距
另外我很好奇这个4合1如果用ppm的话如何换协议呢?难道4个高频头同时工作,不会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603吧,dsmx接收带ppm输出,我在用,703也在用一个,失控保护油门有就好了,其他也没必要。毕竟控里加模块 ...

直机又不是多轴,失控自动挥大桨,那要失控保护干嘛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加个cc2500模块就行了吧,我帮人加过,pcb上带天线,飞k120。没拉过距
另外我很好奇这个4合1如果 ...

这个具体我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机又不是多轴,失控自动挥大桨,那要失控保护干嘛丫

没看懂你的意思,失控了立刻关闭油门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失控了立刻关闭油门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703和716都是针对多轴的,失控自动给定一个油门,而且是不能改的。所以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失控了立刻关闭油门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所以这两款应该都不能失控后零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两款应该都不能失控后零油门

703应该可以的,过两天我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3应该可以的,过两天我测试一下

期待你的好消息,记得拆大小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好消息,记得拆大小桨

一般我会设置电机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加个cc2500模块就行了吧,我帮人加过,pcb上带天线,飞k120。没拉过距
另外我很好奇这个4合1如果 ...

4合1高频头只有一个在工作
我的D10满功率拉距:
AR6100E DSM2  地面150m,失控保护是没有舵机信号输出
RX601 地面240m
S603 DSMX地面400m开始很不稳定,天线断一根之后只有150m,失控保护有,但设定比较特殊
RX716, RX1002 地面最远650m
FRSKY xm8+ 地面拉距800m以上没到底
FS IA6B 空旷地面最远2KM,失控保护还没试
其他的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合1高频头只有一个在工作
我的D10满功率拉距:
AR6100E DSM2  地面150m,失控保护是没有舵机信号输出
...

厉害,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这么折腾。。不如新买个控了

网友:
也用4合一D10 ,不会用。这个讨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合1高频头只有一个在工作
我的D10满功率拉距:
AR6100E DSM2  地面150m,失控保护是没有舵机信号输出
...

你飞什么类型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飞什么类型的飞机,

飞过很多种飞机。。。但大疆和带GPS的多轴几乎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很多种飞机。。。但大疆和带GPS的多轴几乎不飞

我飞360,380级别的,就怕稳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360,380级别的,就怕稳定性不好

稳定性没测过,但应该没问题,平时飞驰远的hcp80(用的Hisky协议),100+电没出过问题
原厂接收稳定性不错的,ar6100e/s603抗干扰差,xm8+用得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两款应该都不能失控后零油门

RX716是可以失控0油门的,测试过,关控就停转,703倒是不能。

网友C:
我用rx716飞穿越,直升机倒没用过。rx716有时会莫名锁不住频率,重新对过又好了,体积非常小巧,有人用过吗?用了是不是高压舵机终于可以上到6v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rx716飞穿越,直升机倒没用过。rx716有时会莫名锁不住频率,重新对过又好了,体积非常小巧,有人用过吗 ...

701和1002我一直都是7.4v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来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701和1002我一直都是7.4v供电,没有问题

也有人对我这么说,一直不敢下手,也不知道舵机性能能提高多少,先6v这么用着,飞机飞旧了,折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个。

你用的什么接收

网友E:
我看群里有人搞过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接收

X4R SB+电压回传,不过没装真机。
现在在用dsmx卫星。

网友(2017-09-15):
收藏备用,日后参考

网友(2017-11-19):
引用 网友B:
4合1高频头只有一个在工作
我的D10满功率拉距:
AR6100E DSM2  地面150m,失控保护是没有舵机信号输出
...

不同接受差距这么大啊

网友:
华家出了sbus的接收,双天线的

网友(2018-02-22):
华科尔确实出了sbus接收机,双天线的,还分带不带外壳的,带外壳的貌似接收距离远点,飞穿越应该不带壳的就行了。貌似以前还出过一种山寨的W800接收机吧,貌似容易出问题,买过一个,后来失控了。而且貌似d10改四合一高频头后应该可以使用其他的接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