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普通电调装坦克??

楼主(2017-04-20):
威驰的电调坏了,想用普通的电调装坦克!

网友A:
我觉得为什么坦克不用两个电机驱动两边履带,遥控上设置差速转向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为什么坦克不用两个电机驱动两边履带,遥控上设置差速转向不就可以了

没错啊,都这样的,不过控上设置混控

网友C:
MC6都可以 用三角翼混控 电机接1 2通道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都这样的,不过控上设置混控

那么双流波箱的优处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双流波箱的优处在哪

双流波箱在需要直行时,左右输出轴转速是完全一致的,双波可不是,不能达到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流波箱在需要直行时,左右输出轴转速是完全一致的,双波可不是,不能达到一致

在遥控上可以设置成一致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上可以设置成一致的啊

你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玩这个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上可以设置成一致的啊

如果控上能调出来,傻瓜才用双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玩这个的都知道

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能一致,航模的双发就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能一致,航模的双发就可以啊

履带、路轮本身精度就不高,单边阻力不同;其次波箱电机、齿轮也是精度不高的便宜货,输出能力不会完全一致。两相叠加就很难保证直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履带、路轮本身精度就不高,单边阻力不同;其次波箱电机、齿轮也是精度不高的便宜货,输出能力不会完全一 ...

原来如此,多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能一致,航模的双发就可以啊

航模双发是可以,因为基本没左右影响因素。但是坦克的左右影响因素那么多,咋个考虑?波箱的不一致,电机的不一致,履带的不一致,路轮的不一致,诱导轮的不一致,车体的不一致,线性的不一致,你去慢慢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能一致,航模的双发就可以啊

坦克上的波箱轮子履带什么的不一致性还是可控的,起码理想状态是可以调得一致,关键是两边履带驶过的路面情况不一样也会导致两边转速发生变化。
一个电机驱动一侧履带,在大减速比低速的坦克上就很合适(16比例的坦克1-3km时速),转速差会被大减速比抵消得差不多了,在行驶上没什么问题,而且输出转速低,不会存在转向过度的问题,实际效果甚至比针对高速设计的双流波箱更好。
而在高速的履带车上,电机要用高转速的,减速比也小,左右不一致带来的后果就很明显了,而且更要紧的是高速转弯时可能一边履带转速很低,一边仍在高速旋转,坦克就会打滑转圈圈失去控制,平时转弯时也会因为转速过快使得指向性能不好,不细腻,容易转过头。其中的原因是普通的高速的有刷小马达都是开环控制,调速性能不好,即使通过电子优化也很难在外界阻力变化时保持相对稳定的转速。
双流的优势就在于直行和转向是两个不同的减速组,直行就能用高速电机,小减速比实现高转速输出,转向可以用偏向扭力的电机,用大减速比实现低速高扭力输出,只要设计得当,就可以达到高速行驶,操控灵活细腻的效果,由于转向速度不高,不会导致过度转向的问题,而直行两侧输出同步一致,也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可减少很多跑偏的因素。
但双流也是有缺陷的,就是直行只有一个电机驱动,动力比双电机混控的要低,而且结构复杂,成本也必然高,是牺牲了功率密度和成本来实现更好的操控性能。
终极之道也是有的,就是用有感无刷做闭环控制,通过软件了控制两侧转速差,设计得好的话应该可以达到高速双流的操控效果,而且动力性能更是大大的提升,成本跟高配置的双流相当,是下一代动力的最优选择,这也是飞燕没有推出更新一代双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