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的售后非常烂,说一句话一般一天以后才回你,解决不了问题就再也不理你了

楼主(2017-04-20):
我买了tiny7,飞了5,6次就再也解不了锁了,偶尔能解锁,电机也转的很慢飞不起来,肯定是板子的问题。质量不行可以理解,售后不解决问题,那就是态度有问题了。

网友A:
kingkong的售后还可以,我买的90gt不小心插坏了电调,寄回厂家给免费修好连快递费都没有要。关键是要有耐心好好沟通。

网友:
一楼楼主的应该是电机问题,空心杯电机很容易就到寿命的。

网友B:
空心杯连续飞死的很快,所以我一看见空心杯的小机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连续飞死的很快,所以我一看见空心杯的小机就头疼

我空心杯飞了近百个起落了,也没一个电机挂了啊

网友:
求售后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ngkong的售后还可以,我买的90gt不小心插坏了电调,寄回厂家给免费修好连快递费都没有要。关键是要有耐心 ...

我的90gt也是电调坏了,连主板一体的,收了180块。

网友:
不会吧
我的是调试接收机时插坏的,新机连桨叶都没上就坏了,因为没有使用原厂的数据线,后来我和厂家沟通了一下,建议他们在新机出厂时一定要在飞机数据插口出贴个"必须使用原厂数据线,否则可能损坏机器的”标签。

网友:
kk不错了,电调烧了还帮我换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