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阻尼、电调刹车的疑惑?

楼主(2017-04-20):
上次买了两个同型号电机,有一天用手拨动发现其中一只转动不灵活了,带阻尼了,还以为是电机轴碰到电机座或者电机装配原因,排除了一下,没问题呀,当时电机上连接有电调,但未通电。
今天在另一个电机身上又发现了同样问题,很纳闷?于是解除电调与电机连接,却无意中发现,电机阻尼消失了!也就是说电机阻尼是由电调引起的,可电调并没有加电呀,难道这都可以?!而且试验发现,需要至少拔掉电调的两根线,电机阻尼才解除。
接下来继续研究,依据电调说明书设置刹车功能,有刹车时,推油门螺旋桨转动,油门关闭螺旋桨立刻停止,用手拨动螺旋桨有阻尼,拔掉电池,再次用手拨动螺旋桨无阻尼;无刹车时,推油门螺旋桨转动,油门关闭螺旋桨会惯性旋转,用手拨动螺旋桨无阻尼,拔掉电池,用手拨动螺旋桨却产生了阻尼!!于是解除电机电调连接,阻尼消失。静置一段时间后再次连接,这次阻尼也没了。
小结论:电调虽然断电了,但短时间还存在某种效用,引起电机阻尼。(不清楚是否所有电调都这样?)
疑惑: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下原理?

网友A:
应该是不同的电调各种状态下都不一样,你可以试试把电机的输出线之间联通再试试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同的电调各种状态下都不一样,你可以试试把电机的输出线之间联通再试试什么效果。

佩服你!试过了,重大发现,电机任意两根联通,就会产生阻尼!看来这是电机本身的构造原理啊

网友A:
初中物理嘛,电磁互感与磁场里线圈中电流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嘛,电磁互感与磁场里线圈中电流之间的关系。

哈哈!我当时就没往电机本身想,还以为是电调呢!

网友:
线圈有短路。阻尼感也会增强。使用发热也会加大

网友B:
我说的是同型号同规格电机。发现阻尼感不同。排除机械原因。阻尼大的电机线圈决对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同型号同规格电机。发现阻尼感不同。排除机械原因。阻尼大的电机线圈决对有短路

正解!

网友C:
我的四轴也发现这现象,开始也以为是电机原因,用手拨动阻尼很大,这时候还没通电哟,结果通电转一下后再用手拨就没阻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四轴也发现这现象,开始也以为是电机原因,用手拨动阻尼很大,这时候还没通电哟,结果通电转一下后再用 ...

现在搞清楚了,心里不再疑惑啦哈哈!

网友D:
初中电磁感应定律。电调的所谓刹车,就是短路。加入脉冲占空比控制,就是可调刹车力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中电磁感应定律。电调的所谓刹车,就是短路。加入脉冲占空比控制,就是可调刹车力度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中电磁感应定律。电调的所谓刹车,就是短路。加入脉冲占空比控制,就是可调刹车力度了。

看了这么多的回复,就你的一针见血,通俗易懂,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情况是电调刹车把?如果关了,杂牌电调是不是很容易就会成为拉完器?球科普,谢谢!

网友E:
不是这样的,电机的相线连在一起,相当于在磁场中转动闭合线圈,切割磁感线肯定是有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样的,电机的相线连在一起,相当于在磁场中转动闭合线圈,切割磁感线肯定是有阻力

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