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塑料片上开出一个规则的长方形?

楼主(2017-04-20):
塑料片厚3毫米左右,想在上面开一个4x1厘米的长方形,怎么能开的比较漂亮、规则呢?
最好
不要借助什么高科技工具。谢谢!

网友A:
钢尺,壁纸刀,什锦锉,再加上你上论坛发帖问问题+等待回答的时间就切出来

网友B:
要想漂亮、规整,就得CNC

网友C:
尺子,电钻,刀子,打磨。
或者刀子慢慢刮

网友D:
既然是手工,那就开个稍微小一点的空,慢慢修到你要的尺寸。钢尺和美工刀,如果有砂纸更好,300目以下修型,1000目以上磨光

网友E:
曲线锯,锉刀,砂纸

网友F:
电烙铁烫,再用小刀锉刀修一下

网友G:
先画个孔,然后用细钻头周围走一圈,靠里。然后敲下来。然后上锉刀。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