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水平尾翼快拆的好办法

楼主(2017-04-20):
有一些飞机,比如冲浪者,塞斯纳,如果水平尾翼能做成快拆的,就可以用原来的包装箱带去场外了,相当方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某宝上有没有好的产品能快拆水平尾翼而不影响强度。
对于舵机连接问题比较好解决,就是直接把舵机安在水平尾翼上
就是对快拆没有什么主意

网友A:
层板,鸡爪钉,螺丝

网友B:
哎----楼主的这个提议好。
看到了天行者X8的快拆连接件,但是一直模友看到3D图纸。如果哪位模友手里有,请发上来。
如果只有实物,请多角度拍一些照片,我负责做3D图和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楼主的这个提议好。
看到了天行者X8的快拆连接件,但是一直模友看到3D图纸。如果哪位模友手里有,请 ...

等我的冲浪者来了以后,我先试着做一做,你再看看能否设计成3d打印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板,鸡爪钉,螺丝

感谢提供了新思路,我以前不知道有种东西叫鸡爪钉

网友B:
鸡爪钉是什么样的?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爪钉是什么样的?不太懂。。。。。。。。

某宝上有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晚一点给你拍一下我的功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的冲浪者来了以后,我先试着做一做,你再看看能否设计成3d打印的件

粘合机改快拆,比较麻烦的是需要保证翼面特别是平尾高度不变,需要削薄一些结合部位,手残党容易削歪,比如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了新思路,我以前不知道有种东西叫鸡爪钉

这种方法适用于结合面是平面的部位,是弧面的就麻烦了

网友:
我有 回头给你拍一些细节图看看

网友:
可以搞个舵机快拆接头,需要螺纹钢丝,有点不方便自己改。舵机加平尾上可能需要机头配重,但是方便。可以机尾上下各一块层板,打两个3mm通孔,平尾上下贴层板补强,也打两个3mm通孔,然后把平尾装到机尾上,把3mm长螺栓穿过去,拧螺母。至于垂尾。。。那就移到平尾前面吧,把面积加大些

网友:
冲浪者X9,就可以拆平尾的,X8我改过整个尾巴切下来,尾杆加了个饮料瓶的螺纹口,尾巴那加个个瓶盖,组装时对齐拧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了新思路,我以前不知道有种东西叫鸡爪钉

第一次做,边做边改比较丑,仅供参考
尼龙扎带那里垂尾的木片上有三个鸡爪丁,机身木片上有三个眼。原来准备也上一颗螺丝,另两个做定位卡榫的,但是装上后试了一下一颗螺丝已经挺结实了,再加上螺丝沉,最后就用尼龙扎带拉了两道。

整体结实程度没问题,就是太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我的冲浪者来了以后,我先试着做一做,你再看看能否设计成3d打印的件

好的。需要时,咱们沟通一下,我帮您做。
我在CG模型网上,有不少3D设计作品。
鸡爪钉,就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需要时,咱们沟通一下,我帮您做。
我在CG模型网上,有不少3D设计作品。
鸡爪钉,就是这个吧?

你那个“鸡爪钉”是扎车胎用的吧……
他说的鸡爪钉实际上是叫“四爪螺母”

网友C:
某宝找不出什么鸡爪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找不出什么鸡爪钉

查“四爪螺母”

网友:
以为是什么呢,不就是反牙螺母。。。航模店都有这个,一般用在电机座或者前轮固定座那。。

网友:
真的不太懂。朋友帮我发一张图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