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如何将过放锂电池恢复充电能力?

楼主(2017-04-20):
如何将过放锂电池恢复充电能力?
        电池的过放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片电芯电压为零,一种是每片电芯电压下降到充电器可检测范围外。
        单片电芯下降到零后,电池就彻底坏了,只有在所有电芯都在3V左右的情况下,才可以救回来。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这个神技吧!
        这里大家要准备一块并充板。

大家看这块电池,连接充电器后,检测不到电压。说明这块电池过放了。为了把这块电池救回来,我们需要准备一块正常的电池。

这块电池的电压显示正常,把过放电池救回来就靠它了!

首先把两块电池都插到并充板上,连接充电器,将充电电流调整到0.3A。注意,想要把过放的电池带回来,必须要小电流充电。当电池充满后,充电器会有提示,记得把电池拔下来!
下面再教大家用并联线救回电池!

  首先制作一条并联线,根据你的电池芯数,用合适的平衡头。注意线序,不要搞错了。

这块电池过放了,而且一片电芯检测不到了。

先把两块电池用并联线连接起来,然后接上充电器。在连接两块电池的时候,电压高的电池已经再给电压低的充电了。注意这里在设置充电电流时也要设置成0.3A哦。
        虽然电池最后被救回来了,但是电池效果肯定达不到之前的状态,所以,广大模友还是尽量不要因为大意而让电池过放。
        在新入手锂电池后,千万要先充电再使用!因为电池在出厂时,带的都是虚电。
1、充电时远离易燃物品,过充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燃。
2、已经产生破裂的电池,请及时绿色处理,不可在用。
3、正负极相连会导致电池短路与燃爆危险。
4、锂电池使用电压不可降低到每S3.6V以下,否则会导致电池永久性伤害甚至报废。

网友:
试过,可以,不过坏的还是坏了
<

网友A:
救过来也有内伤

网友(2020-02-20):
学习了 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