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 plus的设置教程,感谢!

楼主(2017-04-20):
台湾同胞的我看过了,没用。E尾部 舵机调节 然并卵。舵机不动。

网友:
频率选错了吧?    宽频舵机1520。窄760。

网友:
带A灯长亮以后松开按钮

网友A:
你不会是已经烧坏了吧?什么尾舵,是宽频窄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已经烧坏了吧?什么尾舵,是宽频窄频?

宽频。 上K-BAR  正常工作。

网友A:
那打杆对了吗?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打杆对了吗?不应该啊。

E选项是调尾舵行程,而我进入的E 感觉跟“尾舵行程 ”沾不上边,我也莫名其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E选项是调尾舵行程,而我进入的E 感觉跟“尾舵行程 ”沾不上边,我也莫名其妙啊。。

我的是4.2 版  而教程是3.0

网友:
进错菜单了,你进的是参数菜单,尾舵行程需在设置菜单中进行。。

网友:
可以拍一下影片 看一下你的燈號狀態嗎 E選項

网友(2017-06-20):
对,应该是进错菜单,我犯过同样的错,幸好舵机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