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X3的电机齿轮可以用450的齿轮代替,是真的吗。

楼主(2017-04-21):
听说X3的电机齿轮可以用450的齿轮代替,是真的吗。

网友:
马云家上去找闲鱼搜x3也有

网友:
85元,电机座和450大齿用的单项。

网友:
斜的话,电机齿通用

网友A: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之前一直用450大齿,但电机齿要用11或12,才能纠正转速差异和扭力,我为了省那85一套的改装套件,每次都是用球头钳子扩孔,拧两下齿轮就可以直接安装,前提是电机座需要打磨。总之改用5元两个的大齿之后,特别省钱。

网友B:
那强度什么的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强度什么的够吗?

除非电机温度超高,否则不会有问题,除非你是世界级选手的暴力

网友:
哦,知道了。那这超级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强度什么的够吗?

亚拓470也是用这个450的斜齿轮,你说够吗?原厂3个35元,秒杀泰世原厂大齿轮。

网友:
没必要改450的大齿盘了吧

网友C:
我没有用副厂的大齿,首先彩色的大齿山寨既视感严重个人不太喜欢,其次,原厂的大齿炸了三四次了,一次没熄火,直接把电机齿搞打滑了……大齿还没事……少炸点机啥都省了,一年真的炸下来靠换个大齿真的能省很多么,我看不会有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之前一直用450大齿,但电机齿要用11或12,才能纠正转速差异和扭力,我为了省那85一 ...

怎么拧发点图看下

网友A:
我的做法不建议你效仿,首先你每次换齿轮都要扩孔很麻烦,其次,对原装电机座的处理也需要专业台钻来搞,这些折腾下来,不如直接买淘宝80多元的电机座以及单向,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你想想,20多元一个原厂大齿,炸4次就抵得上那个套件了。另一方面,尽量还是别炸机,为什么呢,就算你准备了100个450齿轮,当你扫掉10来个齿轮的时候,机身其他地方都好不到哪里去,各种伤。面对X3,面对直升机,本人也是处于爱与痛的边缘,之前1000多个起落的全套出掉了,因为已经再无维修价值,想退魔不玩,现在又手痒了,选来选去也就觉得X3最合适,打算真再入新机,顶多飞个筋斗什么的,其他动作都不敢做了,因为机器每炸一次就差一次,越来越不好飞······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啊!一些想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不建议你效仿,首先你每次换齿轮都要扩孔很麻烦,其次,对原装电机座的处理也需要专业台钻来搞, ...

理论上来说直机炸得再多也不会没有维修价值,只要成色下降的零件换新就好了。
等炸了几十次之后,已经相当于买了一个全新的空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用副厂的大齿,首先彩色的大齿山寨既视感严重个人不太喜欢,其次,原厂的大齿炸了三四次了,一次没熄 ...

原厂的太硬了,450塑料大齿炸机只会扫齿盘

网友:
网上盗图一张,貌似上了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