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0A V4线性油门模式竟然没有缓启动?★问了客服还真没有,补充V3系列

楼主(2017-04-21):
直升机线性油门下推油缓启动3秒后直接最大速度了。。。看说明书也没有线性模式下的缓启动设置,只有定速模式下的缓启动时间可以设置。对比了v3系列电调,线性油门模式有11秒缓启动,而V4系列只有3.5秒缓启动,这种降级令人费解。可能v4主打定速吧。但对新手并不友好,直接原地炸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补充V3说明书:

补充V4说明书

网友A:
第6项不就是缓启动吗

网友B:
定速模式下才有缓起动。设置定速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速模式下才有缓起动。设置定速试试

不是定速模式一样有缓启,调到直升机模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定速模式一样有缓启,调到直升机模式就行了

是直升机线性模式,但是没有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6项不就是缓启动吗

只有在定速下有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直升机线性模式,但是没有缓启动。。。。。

那你这电调也是没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电调也是没谁了

好盈v4电调这个样子也没谁了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问题  我的是好盈50A V3电调  线性模式也是有缓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问题  我的是好盈50A V3电调  线性模式也是有缓启动的

嗯,50av3确实有,60av4就消失了

网友E:
这个不经意的改动,初始调机时差点把我的700 V2秒扫(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经意的改动,初始调机时差点把我的700 V2秒扫(地)。

那固定翼模式行吗?

网友F:
让他们更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他们更新固件

你说更新就更新?那世界岂不是更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经意的改动,初始调机时差点把我的700 V2秒扫(地)。

然后你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遇過,不開定速確實緩啟動會消失,快把我嚇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更新就更新?那世界岂不是更美好?

不更新就换呗

楼主:
有推荐吗?

网友F:
我只知道以前的亚拓35A电调缓启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知道以前的亚拓35A电调缓启动很好

亚拓电调p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电调pass

找看看有沒有人要跟你換v3吧

网友G:
其实这样设计挺合理的,我不开定速的时候都是慢慢推油门的,3.5秒已经足够柔和。反倒是缓启动时间长了经常误判,都飞起来了发现转速还没上来

网友H:
各位老师,问下,没那个缓启动,是否一启动,尾巴瞬间原地转三圈了该... ...

网友:
一直用精灵定速模式,看着从启动到设定油门有一定的时间,具体没测过,习惯了,就一直这样飞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各位老师,问下,没那个缓启动,是否一启动,尾巴瞬间原地转三圈了该... ...

转圈都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容易扫齿,扫大齿都还好,扫尾巴对转齿就麻烦了!

以前没有缓启动或者缓启动比较差的时候,启动大飞机时候,应该手动把桨转起来然后迅速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转圈都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容易扫齿,扫大齿都还好,扫尾巴对转齿就麻烦了!

以前没有缓启动或者缓启动 ...

一看你就是老司机

网友:
线性模式换启动很硬啊,前段很缓后面转速一下就上来了。用储存定速就好很多,但是后半段还是硬

网友:
没有缓起动确实会误操作导致炸机,还好看了你的帖子手上的60v4还没装机

网友J:
你就开着定速模式 用一条斜线的油门会怎样???40油门  启动。。。向上  转速也是可以变化的   在设置个ide   85油门全速一条线     应该没问题吧???虽然我没这么玩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就开着定速模式 用一条斜线的油门会怎样???40油门  启动。。。向上  转速也是可以变化的   在设置个id ...

我玩过。但是定速模式下(桨已经转起来)油门响应是很慢的,主要还是定速。当然硬要普通飞也是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玩过。但是定速模式下(桨已经转起来)油门响应是很慢的,主要还是定速。当然硬要普通飞也是没什么大问 ...

定速飞也很好啊、、不会失速- -~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定速飞也很好啊、、不会失速- -~  哈哈

是掉转。。。
失速——机翼在攻角超过某个临界值后,举力系数(见举力)随攻角增大而减小的现象。当失速时,飞机会产生失控的俯冲颠簸运动,发动机发生振动,驾驶员感到操纵异常。

网友:
亲 。 你这是用V4飞直升机还是固定翼啊。。。。。。。飞直升机直接定速啊。。你说这么多 我还以为你要飞固定翼。。。。。你好折腾啊。现在谁还用斜线飞直机?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160A V4。直升机线性模式没有缓启动,每次起飞前推油门电机起步时会造成飞机甩尾。后来坐等原厂出升级固件,更新以后就好了。

但是再后来我也用精灵定速飞了,就没有再纠结过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查阅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K(2021-01-05):
好盈电调200a也是让你怀疑人生!基本没售后!还是亚拓电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样设计挺合理的,我不开定速的时候都是慢慢推油门的,3.5秒已经足够柔和。反倒是缓启动时间长了经常 ...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L:
用了定速根本不想用曲线油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了定速根本不想用曲线油门了。

同意,最终是要用定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