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加油门向右飞

楼主(2017-04-21):
新装的天狼星,腰推飞机,加油门飞机向右偏,收油后飞机可以直飞,哪位高手给指教一下,是电机安装的位置有偏差吗?谢谢!

网友A:
默认安装就可以了,可以微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安装就可以了,可以微调试试

从飞机后方看过去,已经把电机向左偏了一点,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飞机后方看过去,已经把电机向左偏了一点,结果还是不行

不用偏,直接正常安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