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gt2b改天线

楼主(2017-04-21):
还没试,在家里隔着三个墙大概有15米测试没问题,等去外面试了我会更新

楼主:
发射天线5db  接收是3db,也是参考论坛一个大神的建议

网友A:
没啥必要, 原来距离就够用了. 100m外基本看不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必要, 原来距离就够用了. 100m外基本看不清啦.

我这主要是玩船的,20米就不稳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拆开看也都没问题,就试着改下天线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主要是玩船的,20米就不稳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拆开看也都没问题,就试着改下天线看看

玩船不要用gt2b. 做工不够, 不稳定. 死在水中间都没办法弄回来. 我都是把手头最好的发射接收用在船上, 不为别的,就图个省事儿.

网友B:
我是来看15米的豪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15米的豪宅的

对角有15米的户型很多啊

网友C:
天8的遥控器如果去遥控潜艇,能控多远,用2.4g模式还是要改成其他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8的遥控器如果去遥控潜艇,能控多远,用2.4g模式还是要改成其他模式

2.4g下水没戏,老实的改35mhz吧。这也是我保留老天八并保留两个接收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