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佬们来帮帮忙吧

楼主(2017-04-21):
最近电装换的差不多了,结果飞机还是那个b样!本来尾舵机是一个啥dp0261(买的二手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舵机),然后今天高高兴兴装上新买的jx2545,锁尾还是好不到哪儿去。电调好盈铂金50a。在地面打开3d开关,加速到最大油门尾巴都逆时针转了90度了。飞起来也是,本来想试试螺距上下移动看看锁尾效果怎么样。尾巴就在那儿左右摇摆,伴随着机身的摇摆一下(新买的09md),这样还能飞?锁尾感度我也试着调了一下,37 50 45 44 43 42 都试了。无法解决,尾波还算比较顺滑,没有刚买来的这么滑了。求各位大佬!我用的天7顺便吐槽天七还真没富斯i6好用

网友A:
老爷机扔了把,电机老了没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机扔了把,电机老了没力气

老爷机?意思是说换电机吗?

网友B:
其实没看懂问题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看懂问题描述

问题就是锁尾锁不住。飞机螺距变换一大就左右摇摆

楼主:
有没有人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锁尾锁不住。飞机螺距变换一大就左右摇摆

金鱼尾先解决机械问题吧,金鱼尾看高速还是低速,机械没问题了,高速是感度高了,低速是感度低了。另外你说的两个锁尾舵机都没听过,直机要想飞的舒服还是别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鱼尾先解决机械问题吧,金鱼尾看高速还是低速,机械没问题了,高速是感度高了,低速是感度低了。另外你 ...

那个jx2545我听有人买来用过才买来凑合的。另外,机械问题不大,主要就是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鱼尾先解决机械问题吧,金鱼尾看高速还是低速,机械没问题了,高速是感度高了,低速是感度低了。另外你 ...

嗯,谢谢你

网友C:
是开3d,还是普通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开3d,还是普通飞啊??

3d普通飞起来都摇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爷机?意思是说换电机吗?

不用换电机

网友D:
你这个是震动大的原因,我465也是一样,然后发现陀螺仪板有点没固定牢固,所以出现你说的自动甩尾90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震动大的原因,我465也是一样,然后发现陀螺仪板有点没固定牢固,所以出现你说的自动甩尾90度这样
...

可是有缓启动的呀

网友:
楼主舵机凑合就不要要求太高。直机设备都一凑合不了的。

网友E:
凑合能飞起来已经很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凑合能飞起来已经很成功了

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花了好几百升级的电装到头来跟没升级差不多

网友E:
哈哈。之前你发帖买09舵机我就说玩直机省钱是费钱他妈。凑合用就凑合飞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之前你发帖买09舵机我就说玩直机省钱是费钱他妈。凑合用就凑合飞把。

因为我只蹭蹭不进去,以后入穿越的

网友E:
正螺距推满十秒关控走人。这样就会脱离直机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螺距推满十秒关控走人。这样就会脱离直机坑。

那都是钱呐

网友F:
你锁尾用那么垃圾的还二手舵机,你感觉对得起  直升机 的高贵么
上个 565X吧,
再看下你的机体整体零件应该精度不高,对于精度不高的机器,即便高手调到位了,其表现出的效果也会差很多.
你先换个  尾舵机吧  KST565X
最好把斜盘也换了,215 V3就可以了
虚位不能有哦,有一点都会摆尾.

网友F:
你锁尾用那么垃圾的还二手舵机,你感觉对得起  直升机 的高贵么
上个 565X吧,
再看下你的机体整体零件应该精度不高,对于精度不高的机器,即便高手调到位了,其表现出的效果也会差很多.
你先换个  尾舵机吧  KST565X
最好把斜盘也换了,215 V3就可以了
虚位不能有哦,有虚位,震动大 ,都会摆尾.

再者 玩直机,装备不能太省钱,尤其电装,
分享两张我的练习机的舵机和电装.

网友G:
脚架加上胶圈,增加阻力启动就不甩尾了,不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脚架加上胶圈,增加阻力启动就不甩尾了,不过没用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锁尾用那么垃圾的还二手舵机,你感觉对得起  直升机 的高贵么
上个 565X吧,
再看下你的机体整体 ...

锁尾我也换了呀,换了jx2545嘛,别人用n590都锁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锁尾用那么垃圾的还二手舵机,你感觉对得起  直升机 的高贵么
上个 565X吧,
再看下你的机体整体 ...

我的450虚位大大滴,照样啪啪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锁尾用那么垃圾的还二手舵机,你感觉对得起  直升机 的高贵么
上个 565X吧,
再看下你的机体整体 ...

我一个穷苦的高中生买得起这些就很不错了。现在直机真是可以扔了

网友H:
拆了大小桨看看震动如何?其实震动我一直1400多照样3D还有就是你机械问题保证没问题吧,装机的时候尾巴中立点,顺滑程度,你看看高速运转起来尾巴是不是还是那样顺滑,一般装机和机械问题没有了你原参数就挺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了大小桨看看震动如何?其实震动我一直1400多照样3D还有就是你机械问题保证没问题吧,装机的时候尾巴中立 ...

嗯嗯,谢谢,尾波箱好像不知道怎么的没有以前那样顺滑,但是也不会是像根本不顺滑那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有缓启动的呀

缓启动只是跟电调有关系,正常啊!你把陀螺仪的那块板固定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了大小桨看看震动如何?其实震动我一直1400多照样3D还有就是你机械问题保证没问题吧,装机的时候尾巴中立 ...

我刚看了震动。不装大小桨的最大震动超过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缓启动只是跟电调有关系,正常啊!你把陀螺仪的那块板固定紧一点试试

那块板子滑丝了,无法再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块板子滑丝了,无法再紧了

应该就那块板问题了,你想办法固定紧一点,要不震动的时候会自动甩尾很大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那块板问题了,你想办法固定紧一点,要不震动的时候会自动甩尾很大角度的

嗯嗯,谢谢你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震动。不装大小桨的最大震动超过1000

你能保证装机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能保证装机没问题吧?

装机?就平常装上去就行了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装机?就平常装上去就行了呀。

这个不好说了!其实电子设备你温柔3D没问题的我飞过,肯定是你装机和设置问题,不行你从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好说了!其实电子设备你温柔3D没问题的我飞过,肯定是你装机和设置问题,不行你从来一遍

嗯,昨天调过了,要是怎么调就不行。甚至只有怀疑皮带了

网友I:
你换个冰人的尾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换个冰人的尾巴试试

那种土豪级别买的我买不起,虽然这个尾波也不算好,能用

网友J:
假如你的电调没有定速的话 建议你调整下油门和螺距曲线  另外  正常不飞3d的话 我的飞机感度是90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假如你的电调没有定速的话 建议你调整下油门和螺距曲线  另外  正常不飞3d的话 我的飞机感度是90  供你参考 ...

嗯嗯,谢谢,还没怎么搞清楚那些敏捷感度和飞行风格的意思

网友K:
Vbar尾巴感度450是60的!。檢查尾旋翼組有沒有虛位!。把尾舵机、尾拉杆脫離;推動尾拉杆、L臂、蟹爪是否順滑!
振動:主旋翼慢速轉動(小心的)看看主旋翼頂端鑼絲同心否!
尾橫軸都是慢速轉動看是否同心!
尾傳動軸;拆去尾旋翼組,用手轉動主旋翼看尾傳動軸是否同心!
Emax銀燕09md無問題的!我在用!
請你用電腦download  Vbar調試軟件!有詳細說明的!
450机請download亞拓說明書!
學生哥要勤力讀書呀(說明書)!。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K:
Vbar尾巴感度450是60的!。檢查尾旋翼組有沒有虛位!。把尾舵机、尾拉杆脫離;推動尾拉杆 ...

嗯嗯,谢谢您的专业回答,授教了,有一点儿可以不用看,我是皮传的

网友L:
省钱=折腾=花钱升级=费钱,反正我已经践行过这条真理很多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省钱=折腾=花钱升级=费钱,反正我已经践行过这条真理很多遍了

嘻嘻,刚刚首翻成功。凑合着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Vbar尾巴感度450是60的!。檢查尾旋翼組有沒有虛位!。把尾舵机、尾拉杆脫離;推動尾拉杆 ...

发现主轴好像不是同心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发现主轴好像不是同心的

可以翻机!恭喜恭喜!等炸机先換主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翻机!恭喜恭喜!等炸机先換主軸!

应该不会等到炸鸡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昨天调过了,要是怎么调就不行。甚至只有怀疑皮带了

皮带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你加我微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皮带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你加我微信吧

好啊好啊,你微信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好啊,你微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