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 突然这样

楼主(2017-04-21):
今天悟2到了,跟朋友出去开苞试机,爽歪歪,试好装车时朋友看到车里的御,想试一把,结果就发GPS良好的情况下也无法解锁,电池报错,没有电池数据,显示电量的那根线有,进电池里面没有数据,回想可能是三天前充满电有没飞,自己放电保护了,立即回家充满电,装上结果一样,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看看你的飞机电池插口针有没有坏的,你的这是数据通讯异常导致的。

网友:
直接联系售后呗

网友:
先换个好的电池试试,,确定是电池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智能电池变智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飞机电池插口针有没有坏的,你的这是数据通讯异常导致的。

这个可能排除过了,已经拆下电池,仔细检查针脚,并重复插拔,问题依旧~

网友:
有固件升級过?试下用电脑降级固件。

网友:
返修喽...........这问题没啥好问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大疆强大的售后,也庆幸自己在上海

网友:
我的御当飞行高度超过25米时显示屏就报警遥控信号弱,这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赞,问题已解决,大疆强大的售后,也庆幸自己在上海

网友:
问一下售后技术支持

网友:
前天我遇到一次,关机再开一次,就没事了,

网友(2017-06-19):
换ios 的手机,安卓的会偶尔显示不正常的。

网友: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