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把机匣飞炸了?

楼主(2017-04-21):
OS GT15HZ,油比30:1,转速稍高了点,空中突然熄火,下来检查,就成这样了

网友:
曲柄销断了?

网友:
你这油比也太高了吧?

网友:
你的发动机应该调的比较贫油,发动机润滑不好爆缸了。

网友A:
潤滑油比少了。小排量汽油機。還是大點潤滑安全。

网友B:
好像要10:1或是到5:1,而且还要质量好的汽油与润滑油

楼主:
我仔细检查了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10:1或是到5:1,而且还要好的汽吊带与润滑油

我是20:1磨合,25:1正常飞,积碳较多,所以把机油减了些,再加上贫油,发动机转速高了些,就如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潤滑油比少了。小排量汽油機。還是大點潤滑安全。

同意,20:1没有问题的,要是富油点,25:1

网友:
我只是好奇曲轴箱怎么会这样裂开,像是从里面顶开的

网友:
几千没了

网友:
这就搞不清楚了,DLE汽油机说明书机油配合比1:30,看的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
严重过热引起的

网友:
过热爆缸了,贫油大螺距了吧!机器扛不住了,估计机油也不是什么好机油。建议用高转速2T摩托车全合成机油,这样润滑散热效果好。

网友:
严重过热,润滑油比例比较稀,导致高温拉缸,炸缸,后来曲轴运动轨迹改变,直接敲到缸体炸缸了

网友(2022-08-27):
我的这个发动机,同样问题,炸了2次,都是机匣直接都碎了,脆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