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

楼主(2017-04-21):
各位,油机前辈们。想入手一台26-50cc汽油发动机就是不知道哪个牌子经济实用。还望各位前辈大侠们推荐推荐。衷心谢谢!谢谢!

网友:
你还是先考虑玩26cc的还是50cc的吧,自己都没考虑好还让别人推荐,你玩过油机没?

网友A:
汽油机有两冲程 和四冲程 你选择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有两冲程 和四冲程 你选择那种??

大哥,我玩过甲醇的,现在想汽油机就是不知道两冲的好点还是四冲的好点,至于26的还是35的我心里没底,看看大家玩过的哪种经济又实惠的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玩过甲醇的,现在想汽油机就是不知道两冲的好点还是四冲的好点,至于26的还是35的我心里没底,看 ...

看你预算多少 汽油机贵 特别是四冲

网友A:
还要看你装多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你装多大飞机

大哥哥我飞大概六到十公斤左右应该选择多大cc的发动机,当然了四冲是循环机油,两冲是燃烧供机油,四冲要比两冲耐用的多。但价钱也贵得很对吗?所以我想选择两冲式的。什么牌子比较经济实惠,耐用。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哥我飞大概六到十公斤左右应该选择多大cc的发动机,当然了四冲是循环机油,两冲是燃烧供机油,四冲要 ...

飞机大小一般按翼展来算,不按重量,另外航模汽油机为了减重,无论是四冲还是两冲都是烧混合油的,没有循环机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哥我飞大概六到十公斤左右应该选择多大cc的发动机,当然了四冲是循环机油,两冲是燃烧供机油,四冲要 ...

两冲 四冲在航模发动机 上都是混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冲 四冲在航模发动机 上都是混合油!

大哥哥,你用的是哪种牌子的,多大的发动机,多大的拉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哥,你用的是哪种牌子的,多大的发动机,多大的拉力

我用的小排量两冲

网友B:
你这是先选发动机后选飞机?还有你是想飞油动练习机还是像真机还是3d机,这三种相差比较大,还有就是飞机大一级别不但飞机本身价格还有舵机等等设备也是价格不菲,所以要审时度势认真考虑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先选发动机后选飞机?还有你是想飞油动练习机还是像真机还是3d机,这三种相差比较大,还有就是飞机大 ...

以前做了几架电动的上单飞了,现在想改为油动的,我以为先知道发动机的性能再选机型还是比较稳妥,当然了一台发动机都舍得买了也不在乎几个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小排量两冲

大哥哥,小排量是多大排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哥我飞大概六到十公斤左右应该选择多大cc的发动机,当然了四冲是循环机油,两冲是燃烧供机油,四冲要 ...

   DLA 32CC 64CC

网友:
两冲程 DLA32CC 58CC单缸 64CC有直列双缸(独立点火 独立供油)和水平对置双缸可选   拉力 9-15kg/1000m 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