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 VTOL 飞行测试

楼主(2017-04-21):
?firsttime=3

到手有一段时间了  周末才外场飞了一下  没风的时候是很稳的  有风的情况下  从平飞 切换到垂直模式 不是很稳  还有就是 垂直模式有风情况下   飞机前后移动也就是 打升降舵 前后移动 有点不稳  因为毕竟是靠 舵面控制的    听说过段时间会出 垂直定点的 固件  好期待

网友A:
能拿X6改装吗?2600mah电池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拿X6改装吗?2600mah电池太小了

X6 不好改吧 舵面可能不够大     我飞的 是用 精灵3 电芯 飞的   4S4480  高压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X6 不好改吧 舵面可能不够大     我飞的 是用 精灵3 电芯 飞的   4S4480  高压电

精灵的电芯也能买到?好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的电芯也能买到?好处是什么啊

买不到吧 以前朋友拆了精灵3 改到大鸡架 上  拆下来的 电芯  ! 好处是 容量大  重量轻

网友(2017-07-11):
引用 楼主:
买不到吧 以前朋友拆了精灵3 改到大鸡架 上  拆下来的 电芯  ! 好处是 容量大  重量轻

我手上还有一个精灵3A的电芯。。。电池控制板坏了但是电芯没有用过几次,要是比一般电池好用的话我就改装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吧 以前朋友拆了精灵3 改到大鸡架 上  拆下来的 电芯  ! 好处是 容量大  重量轻

容量大重量轻些。当然C数也低了

网友(2017-09-11):
空机玩腻了就出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