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涡喷吊机时是如何控制扭转的

楼主(2017-04-21):
想知道涡喷吊机时是如何控制扭转的

网友A:
矢量喷管

网友B:
窝喷发动机安装会有一定角度跟固定翼右角一样,会抵消掉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窝喷发动机安装会有一定角度跟固定翼右角一样,会抵消掉一部分

我是说吊机时如何控制左转又转,副翼没有气流通过,没有舵效,怎么实现的左右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喷管

用适量就能控制扭转?

网友C:
涡喷吊机基本都是陀螺仪控制!矢量喷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喷吊机基本都是陀螺仪控制!矢量喷口!

矢量喷口是如何能实现左右扭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喷吊机基本都是陀螺仪控制!矢量喷口!

是不是矢量喷口垂直于轴线的时候不能控制,必须让飞机和垂直有了角度以后才能实现

网友D:
控制不了的,飞机慢慢前进,有滚转阻尼,就不会滚太快,如果完全停止,就会在扭力作用下自转。方向舵配合升降舵或许有用,不过我没飞过不知道。所以真的想吊机滚转还是需要双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个疑问,矢量喷口是用什么控制的,舵机么?如果是舵机,要用几个舵机?可以实现几个方向呢?最后,矢 ...

舵机控制,升降和方向都可以,原理简单,材料要求高。某宝上有卖的,自己搜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有联动开关的,降落的时候也许不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控制不了的,飞机慢慢前进,有滚转阻尼,就不会滚太快,如果完全停止,就会在扭力作用下自转。方向舵配合升 ...

电机活塞机涡桨涡扇桨扇机都有反扭,唯独涡喷没有。因为涡喷完全靠尾气的反作用力。涡喷吊机相当于只能控制俯仰和偏航,滚转气动阻尼,只有偏航-滚转交感力矩可能影响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活塞机涡桨涡扇桨扇机都有反扭,唯独涡喷没有。因为涡喷完全靠尾气的反作用力。涡喷吊机相当于只能控 ...

涡喷歼十吊机会快速自转。涡喷没反扭,有正扭,因为里面有定子叶片

网友:
买一架F35飞一飞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吊机时如何控制左转又转,副翼没有气流通过,没有舵效,怎么实现的左右扭转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航模里只有桨机存在反扭,涡喷和涵道没有反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