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翻不过去是什么鬼?它有最大倾斜角

楼主(2017-04-22):
伟力120翻不过去是什么鬼?它有最大倾斜角…这什么情况…今天想倒飞,结果翻不过去

网友A:
切换到3D模式

网友:
感度25才是3D模式

网友B:
六轴模式,切换到三轴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
飞机没问题,设置的问题,按照你说的情况,翻过去也是要炸鸡的节奏。循序渐进的练习

网友:
120已经挂墙上放弃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是124,开了3d模式,勉强翻过去了,但是掉高严重,一不小心就拍地上了

网友D:
认真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看看说明书。。

说明书就写这如何对频…为何我开3d它翻不过去,有最大倾角,和四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轴模式,切换到三轴模式,就可以了!

六轴怎么切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没问题,设置的问题,按照你说的情况,翻过去也是要炸鸡的节奏。循序渐进的练习

我是飞700的……这个是翻不过来……就和四通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3D模式

是3D模式,但是它翻不过来,舵角它最大,也过不去……感觉是陀螺仪哪里设置,就和四通级一样

楼主:
是3D模式,但是它翻不过来,舵角它最大,也过不去……感觉是陀螺仪哪里设置,就和四通级一样………

网友:
除了熄火开并向下,其它开关全向上,还翻不过来,设大舵百分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飞700的……这个是翻不过来……就和四通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去找个本地老手吧,自己估计搞不了,3D要设置油门曲线,桨距曲线,零桨距要刚好在中间,需要油门和转速的配合。问下飞多久了,700倒不过来,500能翻过来?你是直接700入门的土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D模式,但是它翻不过来,舵角它最大,也过不去……感觉是陀螺仪哪里设置,就和四通级一样………

你感度设置对了吗?感度不对六轴模式怎么翻。原厂控还有舵角大小开关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控   基本调参就不说了   14SG感度需要30以下    18SZ 需要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