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灯泡给锂电池放电——简单测试

楼主(2017-04-22):
电池放电一直都是个比较头疼的事情,比如原来打算要出去飞,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成行,这时满电的聚合物锂电池(LiPo)似乎成了烫手的山芋,最好尽快把电给放了,防止电池退化。随着航模设备对于动力需求的不断升高,电池的容量也越来越大,手头如果没有大功率的放电器,那么给电池放电也就成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前段时间Banggood邀我测试iSDT Q6 Plus充电器(试用报告《iSDT Q6 Plus 300W 迷你充电器试用感受》),总体感觉其充电精度和速度都挺不错,唯独放电功率太小,只有5W。这对于6S电池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就拿我手里的一块最近刚收的二手格式6S 2600mAh电池来说,放电电流只有5W / 25V = 0.2A,从4.2V放到3.8V大约需要放掉1.6Ah的电量,简单算一下就知道需要1.6 / 0.2 = 8小时的时间,8小时啊!所以这个放电功能对于大电池来说纯粹成了摆设,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前段时间买的二手格式6S 2600mAh锂电池

卖家说rock hard,外观看起来还凑活吧

第一次用格式电池,没想到却是个旧的,全新大约55美元,这个30美元包邮,我打算给Protos 500用

某日在静态把玩Protos的时候忽然想到这玩意用的是CC ICE 100电调内置的BEC。大家都知道凤凰的BEC不咋地,于是就有点担心供电不足的问题,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去RadioShack买个电解电容接上放心一些(参见《MSH Protos 500 折腾系列 - 3:尾部组件与整机细节处理》)。结果到了离家最近的一个RadioShack,发现那间店铺正在清仓大甩卖,最少7折,很多都是5折,零件则是1折。。。原本只想买个电容的我一下子没忍住乱七八糟的抓了不少东西,这些原价140多美元的玩意儿最终我付了不到30美元,其中就包括两颗12V 50W的卤素灯,用来给电池放电。

都说女人钱好赚,我发现男人脑子一热也会非理智消费啊

楼主手头的电池其实很少,小机的1S 2S电池不算,3S 2200mAh的只有4颗,6S 3000mAh的两颗,再加上这颗刚入得6S 2600mAh,一共也就只有7颗电池。由于我只买了两颗灯泡,为了通用,干脆串联起来组成24V 100W的负载。具体的焊接过程不再赘述,最后弄完了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为了测试效果,首先给电池充电,因为我只是用了12V的电源,所以最大输入功率只能到180W左右,充6S电池最大也就是7A。

电池内阻,凑活吧

大约17分钟快速充电完成

由于不是新电池,电芯的平衡度差异不算小,所以涓流平衡又用了大约5分钟左右,从3.8V到充满,大约充进去了1560mAh

这块电池标称2600mAh,根据锂电池的电压与容量关系,3.8V差不多还剩36%的电量,也就是2600 * 36% = 936mAh。那么理论上,从这个电压开始充电,直到充满大约可以充进去2600 - 936 = 1664mAh。看充电器显示的数值,感觉还行吧,旧电池不能太讲究了。接下来就是测试灯泡的放电效果。由于灯泡在点亮的情况下会很烫,人的皮肤就不说了,搞不好连桌子都能烫坏,于是就用我的小焊架夹着,防止碰到任何东西。

6S电池放电,灯泡非常亮

灯泡点亮了没多久,由于发热较大,夹在两颗灯泡中间的泡沫棉顶端有少许变形,于是把它换了个方向,并且压低一点,这样就不会过热了

电压下降很快,没几秒都变成了4.0xV,以往用充电器放电都要很久才能降到这里。不过我发现第三颗与第五颗电芯有些不平衡

大约过了20分钟,电芯电压下降到3.75V,这是带载状态,可以看到电芯3、5依然不平衡

拔掉灯泡,电压回升到3.83V

后来楼主又插上灯泡放了大概不到1分钟的电,电芯电压降到3.71V,拔掉灯泡回升到3.8V,再用充电器的存储功能平衡一下就搞定了。通过这次的测试,我有两点感受:
1. 如果电池比较新、平衡度好的话,在放电完成之后应该不需要再用“存储”模式平衡;
2. 放电过程中,可以把平衡头接到测电器上,把测电器的报警电压设置到3.7V,这样当放电到这个数值的时候,测电器报警,搞定!

总的来说,灯泡相比充电器自带的放电功能,不仅便宜,而且速度还快,也不会对充电器造成任何损耗。对于不想在大功率充电器上投资的模友来说,不啻为一个廉价且实用的方案,值得一试。

楼主:
头一回自己做沙发,刚才仔细看了下,发现其实第3颗和第5颗电芯其实内阻是最小的,状态是最好的,难怪充电的时候电压上升满,放电的时候电压下降慢,希望这个不会对整体放电造成太大的影响。。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A:
这个数据是不是有点不对头啊,我用电学公式计算了一下,按照把1600mah 均压24v的电能全部放空(也就是38.4wh),100w的负载需要工作20来分钟才行啊,不知道实验里面11分钟(几乎是计算数据的一半)放电是个什么情况。。。是不是电池老化或者负载功率大于100w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是不是有点不对头啊,我用电学公式计算了一下,按照把1600mah 均压24v的电能全部放空(也就是38.4w ...

恩,你说的有道理,应该是不止10分钟,因为是几天前做的测试,记得不是很清楚。今天测试了一块3S 1300电池,大概需要放10分钟左右到3.8V。即便那颗格式6S 2600mAh电池从4.2到3.83并没有放出1600mAh(我估计大概在不到1500mAh),时间也差不多需要20分钟出头才够。我已经修改了原帖,避免误导。

网友:
都是人才,不会计算的路过

网友:
买个降压模块给手机充电多好

网友B:
一直觉得楼主玩的挺讲究,怎么这次这么凑合。。。还没用上 field pack 和 regenerative discharge ?

网友C:
其实我觉得 一个电包搞定  ,用的时候用电包冲, 不用的时候用Q6设置好最低输入电压 直接用电池给电包充电,充回去就好 下次还能用上 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觉得楼主玩的挺讲究,怎么这次这么凑合。。。还没用上 field pack 和 regenerative discharge ?

还没有,我对于大容量的锂电池心里总是有些安全上的担忧。此外,我飞的也不多,多以暂且没有入电包,因此regenerative discharge也就没法实现。但电池充放电却时常用到,于是就利用手头的材料做个小东西玩玩,反正就是没事的时候折腾折腾,也是种乐趣。。

网友D:
这样放电也很累呀,要看着它等它响报警再拔掉灯泡电源线又不能自动断电。有个小建议,在报警器前面引出TTL电平经放大控制继电器实现灯泡自动断电。

网友E:
我听了一些模友的建议,都是直接用飞机放电

网友F:
自制100W LED摄影灯,效果扛扛的,用了恒流升压驱动,支持电压宽,3~8s电池随便捅

网友G:
iSDT Q6 Plus值得买么,还是建议买icharger产品?

网友H:
电炉丝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 一个电包搞定  ,用的时候用电包冲, 不用的时候用Q6设置好最低输入电压 直接用电池给电包充电 ...

有电包的确可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放电也很累呀,要看着它等它响报警再拔掉灯泡电源线又不能自动断电。有个小建议,在报警器前面引出TTL ...

的确如此,不过充放电的时候人都不应该离开,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听了一些模友的建议,都是直接用飞机放电

也不是不行,就是吵,而且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制100W LED摄影灯,效果扛扛的,用了恒流升压驱动,支持电压宽,3~8s电池随便捅

这个做的漂亮,而且LED灯还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iSDT Q6 Plus值得买么,还是建议买icharger产品?

不考虑放电的话,Q6还不错,便携且电压检测精度挺好。iCharger支持再生式放电,对于需要经常给大电池放电的人来说比较好一点。

网友I:
一直是12V摩托车卤素灯放电,上次不小心接24V后灯瞬间烧了,只能用308回冲了

楼主:
恩,道理一样的,还有人用吹风机的电热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不行,就是吵,而且不安全

是的,放的时候都要看着。这么个放法好处在于比较快。

网友J:
其实还有个更好的东西就是“大功率电阻”,小到几瓦,大到几千瓦都有。
我自己用500W的电阻,便宜不贵。

网友K:
楼主,这种灯我以前玩儿过,是从旧幻灯机上拆下来的,发热特别厉害,我记得它在幻灯机里的安装位置上都有散热风扇的,而且引脚座是大面积紫铜夹子的结构,可能也是为了利于散热。

当时我是接上线点亮以后丢到放满水的烧杯里面的。这样完美解决了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是12V摩托车卤素灯放电,上次不小心接24V后灯瞬间烧了,只能用308回冲了

我本来是打算两颗12V并联,但是考虑到6s电池还是选择了串联,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还有个更好的东西就是“大功率电阻”,小到几瓦,大到几千瓦都有。
我自己用500W的电阻,便宜不贵。

对,这个我也看到过,就是价格比较贵,当然讲究的话,电阻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种灯我以前玩儿过,是从旧幻灯机上拆下来的,发热特别厉害,我记得它在幻灯机里的安装 ...

哈哈,你说的那个幻灯机的应该功率更大吧?不过就普通的灯泡而言,点亮的时候都很烫。放进装满水的烧杯是个办法,不过电极会不会在水里出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的那个幻灯机的应该功率更大吧?不过就普通的灯泡而言,点亮的时候都很烫。放进装满水的烧杯是 ...

水其实有电阻的(电阻大小取决于纯度,差异很大。严格意义上的纯水是不导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的那个幻灯机的应该功率更大吧?不过就普通的灯泡而言,点亮的时候都很烫。放进装满水的烧杯是 ...

不要紧,十几二十伏电压搁普通水里漏不了多少电。前提是楼主您千万别用盐水就行。

网友L(2017-08-19):
老哥,国内的淘宝上有类似的放电模块卖,6S放电最大功率150瓦,配合电显能放电,还能平衡电池。电显名字叫 AOK  CellMeter 8   配合150瓦的放电模块还是挺好用的。自己用着感觉不错,放电时候加个风扇吹着,就挺好。

网友:
我是用车间找的事故车的灯泡的,12v的汽车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哥,国内的淘宝上有类似的放电模块卖,6S放电最大功率150瓦,配合电显能放电,还能平衡电池。电显名 ...

谢谢!这个我之前看到过,的确是很不错!

网友M:
看看给什么设备充电 不会浪费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看给什么设备充电 不会浪费了电

恩有道理,回头看看能不能做个模块。

网友:
觉得用动力设备放电好过照明设备~~~够快够给力!

网友:
很好的设计想法!!!!!!!!!!!

网友:
汽车大灯的灯泡就可以,型号H7。

网友(2017-10-17):
可以在平很插头上接个BB响,设置3.8V报警,接上电可以干别的事,等响了,来拔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