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飞控呗?

楼主(2017-04-22):
主要飞板机,最好能够设置一键救机的内种。
拜谢了哈。

网友A:
NX3EVO,有一键救机,用过,不错
A3supperII,也可以,
飞控不是万能,最好是飞高点切手动,控制不住了再切辅助,平复心情切回手动,减少炸鸡的同时也练了手。
胆大心细的练习,不要怕炸鸡,慢慢的拆掉飞控。
用各种飞控多年的感受就是:纯手飞的感觉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3EVO,有一键救机,用过,不错
A3supperII,也可以,
飞控不是万能,最好是飞高点切手动,控制不住 ...

这些都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多少钱啊?

自己上马云搜吧,论坛不要谈论价格

网友:
最好别用飞控…找个飞过的人机子调整好…自己慢慢飞!平时的时候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B:
可以用CC3D 固定翼模式 其中RATE就是增稳 MANUAL就是纯手动 ATTITUDE就是一键救机。

网友:
对新手来说,固定翼想用飞控一键救机是不现实的,还是在模拟器里先多练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CC3D 固定翼模式 其中RATE就是增稳 MANUAL就是纯手动 ATTITUDE就是一键救机。

CC3D能用在板机和固定翼上?卖家怎么都说不能啊?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