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穿越机模拟器 4个操作杆已经设定好,进入游戏界 ...
liftoff穿越机模拟器 4个操作杆已经设定好,进入游戏界面操作杆没有反...

楼主(2017-04-22):
新下载的liftoff穿越机
模拟器
4个操作杆已经设定好,但进入游戏开始界面操作杆没有反应,上下左右怎么操作都不行,请问各位前辈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根据提示油门最低 然后再起飞

网友B:
油门最上最下解锁,不是有提示吗

网友C:
你的加密狗的灯正常条件下应该是一闪一灭有规律 但要是设置时正常进入游戏无反应可以看一下这时候的加密狗的灯码 如果要是一直亮灯 那就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