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请问这飞机的螺旋桨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2017-04-22):
每次飞行都非常低速,只能勉强在地面之上飞行,都不敢操控了
应该是8060螺旋桨和翼展的比例不对吧?

网友:
电机小了

楼主:
是不是应该要一个KV小点的电机和大点的螺旋桨

网友A:
飞不高的原因太多了,我来分析几点可能的原因,一是看图片机身很短,这就导致尾力臂很短,俯仰操控性能不佳,操作反应会比较奇怪,二是翼型不太好,再加上副翼的位置,进一步恶化了翼型,影响了升力,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飞机动力是怎么搭配的,如果是2212 KV1400电机配8060桨和3S 2200电池的话是OK的,飞不高那就是重量太重或者是我前面说的两点原因,试着把重量降低到800g~1000g以内。

网友B:
至少说一下用什么电机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说一下用什么电机电池吧……

3S电池
1400KV电机
8060慢速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不高的原因太多了,我来分析几点可能的原因,一是看图片机身很短,这就导致尾力臂很短,俯仰操控性能不佳 ...

重量不是问题,只有550g。而俯仰我还觉得灵敏过头了,微调一下就有很大变化(也许是因为舵面大吧)。不过我承认翼型不好
那么副翼该往哪里装?

网友C:
副翼为了得到更好的控制效果,应该在靠近翼尖的位置而不是靠近翼根,简单的杠杆原理。lz现在的副翼其实一般是襟翼的位置。
另外,机身过短俯仰安定行估计不好,可以加长一点机身这个应该不难,还有就是垂尾感觉好高,阻力会比较大,建议降低且加宽
最后就是,桨效率低,换马刀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为了得到更好的控制效果,应该在靠近翼尖的位置而不是靠近翼根,简单的杠杆原理。lz现在的副翼其实一般 ...

副翼是由一个舵机带动的,放到最旁边肯定不行的 :I

网友:
翼展太长了,从图片上看,跟副翼齐平应该都没问题,1000kv,十寸桨就好,还有新电调要校准一下行程,不然可能转速达不到

网友D:
那你就用两个舵机控制副翼啊 放在翼梢很小一块副翼就够用了 还有就是脑袋太粗机舱没有密封风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用两个舵机控制副翼啊 放在翼梢很小一块副翼就够用了 还有就是脑袋太粗机舱没有密封风阻太大

那么这样靠近机身的大副翼会影响升力吗?

楼主:
改进之后是这样,机翼剪短了,副翼改在翼梢处。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楼主:
就是这样

网友B:
副翼为嘛要截开呢?就一长条整的也行啊,电装没问题,拉力嫌小可用9寸桨。
还有从顶楼第一张图看,我觉得是不是重心不对啊,一般鸡头那么短的机电池都顶在最前面说不定还要配重,看图电池在鸡翼上平尾和垂尾舵机又在后面,感觉重心有点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为嘛要截开呢?就一长条整的也行啊,电装没问题,拉力嫌小可用9寸桨。
还有从顶楼第一张图看,我觉得 ...

许多人都说副翼靠近机身不仅影响升力,还没什么大作用。重心的确不怎么对,调一下升降舵就行

网友C:
重心最好用调整设备位置来解决,而不是用舵面~否则会浪费动力。
黑色细长的是副翼拉杆么?这。。。有点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最好用调整设备位置来解决,而不是用舵面~否则会浪费动力。
黑色细长的是副翼拉杆么?这。。。有点长 ...

要配重,整架飞机的重量可要增加不少
试了一下把9V电池顶在最前面中心还是不在升力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