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视用BeeRotor BVOne

楼主(2017-04-22):
我远视2.0用BeeRotor 有点看不清,自己加了片菲镜,能看清楚了。

网友:
我也是BV one 同時也有遠視問題。可否告知那麼能買這菲鏡?

楼主:
在TB上买的,关键字(航模高清FPV视频眼镜 虚拟现实3D视频眼镜专用菲镜 细纹0.1mm环踞)这个尺寸刚好。

网友:
我是配了一副老花眼镜,飞的前面戴好,直接嵌在眼镜里面

网友A:
我今天也買了菲鏡改了。最後發現只將原本的菲鏡向後移也可解決遠視的問題。謝謝你的啟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買了菲鏡改了。最後發現只將原本的菲鏡向後移也可解決遠視的問題。謝謝你的啟發

是向眼睛的方向移还是往屏幕的方向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買了菲鏡改了。最後發現只將原本的菲鏡向後移也可解決遠視的問題。謝謝你的啟發

好呀!节省不用买镜,明天我也试试。谢啦!

网友:
是移向眼睛的方向。大家可以試試

楼主:
今天试过了把原来的放大镜向眼睛方向移到上图菲镜的位置是可以的。
但试过后我还是把菲镜放回去,因为向后移我形容为1X便是跟放在原来位置的放大倍数一样但清楚了,因远视的关系,便是看起来有个屏幕在前面。
加了菲镜便会有2X的效果便是看清楚了还放大多一倍,看起来的感觉像一整个画面包着你,当然变形情况没有原来的好了。
这个是个人使用情况。
还有听说改装过是不保修的。请有兴趣的朋友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motor...哈哈哈

沒钱买肥鲨,其实比较起来分别大吗?见很多高手都是用肥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钱买肥鲨,其实比较起来分别大吗?见很多高手都是用肥鲨。

是Bee Rotor,另外你的天线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Bee Rotor,另外你的天线反了

手快打错字。
天线怎反?前后反?还是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快打错字。
天线怎反?前后反?还是左右?

对调即可。做这个眼罩的厂家跟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调即可。做这个眼罩的厂家跟我说的

谢谢你!我试试看看。

网友:
好大一个眼镜呀

网友C(2017-05-23):
這個眼鏡怎樣?比看屏好嗎?肥鯊太貴了,在考慮買他還是小飛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调即可。做这个眼罩的厂家跟我说的

噗 这么好骗?位置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噗 这么好骗?位置没关系吧

嘛,鬼王说的额。你找他理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眼鏡怎樣?比看屏好嗎?肥鯊太貴了,在考慮買他還是小飛手

我也想知道,但现在用beerotor觉得还可以,。
我之前是用七寸显示的,户外不是很好看,我未用过肥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