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天行者】用最精湛的技艺,组装最精致的mini天行者

楼主(2017-04-22):
【前言】我鄙视瞎飞乱飞不遵守法律法规飞行的人。对各种严重影响你我他的行为应予以强烈谴责。安全飞行,从这架mini天行者做起

鉴于现在玩固定翼的场地越来越少,选择一架不挑场地的,皮实耐造的,方便携带的,不需要跑道就能起降的,维修方便的,安全稳定的,成熟可靠的飞机就显得很有必要。

思来想去还是再买一架mini天行者吧,这飞机我以前买过一架,可是那时候我的装配手艺实在是太差劲了,随便装一下,还没装什么设备呢,重量就已经突破450g了,当时就放弃了,不过现在玩了这么多年了,我的手艺应该也长进不少了,这次再买一架来,挑战下自己,争取能把飞机做到最轻巧。不少飞过迷你天行者的模友都反映说这个飞机比较快,我估计就是因为重量太重,要是这个飞机只有330g左右,翼载荷控制在37g/dm2这个水平,那么应该不至于那么难飞

目标:能实现安全范围内低空近距离FPV飞行,要有飞控,要带gps自动返航,要有电流计,要有图传,要有1080P录像,目标重量330g。

于是开始组装先说下配置:
电机:银燕1806 KV2280
电调:好赢飞腾12A
电池:双天 ECO 3S 1000mah with JST插头
桨:5030碳纤桨
飞控:2013款初代切糕U2飞控
接收机:切糕433
摄像机:808 mobius
图传:5.8g 600mw 模块

尾翼上的原装EPO铰链实在是阻力太大了,感觉舵机都快拉不动了,果断把升降舵分开,换铰链

换成了4个很迷你的尼龙铰链,重量略微增加一些,但是可以接受

比划好位置,然后在垂尾里面预埋一个M2的尼龙螺母,比钢螺母轻一些

在平尾上对应的位置处粘一块电话卡,然后对齐螺母,打孔,用一根M2的螺丝固定住,OK。至于强度够不够?我可以放心的说够了!别去拉筋斗,别去大坡度转弯,正常平稳的飞FPV没问题的。至于平尾会不会飞起来歪了?答案是会的,这个可能需要后期加装斜撑杆来实现,以后我再琢磨下怎么实现又能够拆卸,又不增加太多重量的斜撑杆

把机翼后部切一块下来当做电机座,电机先用螺丝固定在一块木片上,然后再把木片粘到切下来的电机座上。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电机永久固定在机身上了,每次拆机翼的时候不用再连电机一起拆下来了,方便不少。有很多玩过迷你天行者的玩家可能会说这个飞机应该用2208电机,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我的第一架迷你天行者用的就是那时候推荐的2208 KV1800电机配6040桨和3S电池,经过计算推力大约有628g,那个动力简直是要炸了,飞机飞起来相当快,对于一架重量最多500g的飞机,这样的动力搭配可以说严重过剩了。通过这些年的经验,再加上使用了ecalc这个网站进行计算,发现,用1806 KV2200左右的电机配上5030桨和3S电池,可以产生大约380g的推力,对于我这架设计重量只有330g的fpv机来说完全够用了,而且可以保证效率。

机翼上预留了一个舵机位置,我比划了一下,只要稍微挖掉一些,就刚好能把切糕433的电路板塞进去,可是切糕433接收机是弯针,即便接收机能塞得进去,插头也没办法插了,于是我动了个大手术,把切糕433接收机的所有针脚去掉,换成直插针,这样就能完美把接收机放置在这里。放在这里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位于机身最高的位置,远离机舱内的各种设备,尽最大可能减小干扰,同时也能减小机舱内的空间占用,给其他设备腾空间。为什么要用433?我知道我这种情况下2.4g设备绰绰有余了,主要是手上一个可用的2.4G接收机都没了,而且我的FPV飞机全系配备了433,这样可以省去换高频头的麻烦,同时切糕的433和切糕的u2飞控搭配使用效果更佳。于是就弃用2.4G了

天线可以立起来,置于机身外面,增强信号接受能力

舱内设备布置图,所有的线缆都是我重新制作的,长度,角度都是进行优化过的,为了装这架飞机,改了好多的线,把很多弯针改成直针

把机头罩切割掉一部分用来放置808

剪一张电话卡来粘在上面,放置808

这个图传也是我专门下了功夫的,这只是一个图传模块,一般的图传都是自带电源转换功能,而这个不能,只能用5V供电,而且天线,插座什么的都要自己焊,但是重量相当轻,尺寸相当小巧。于是我连天线座都不要了,直接把大疆精灵上面那个5G8天线剪了,自己剥出里面的屏蔽线和内芯,直接焊到图传模块上,大大减小重量和尺寸,要知道一个5G8的三叶草天线都要10多克了,更别提占空间,反正我这个飞机飞行范围有限,一般的天线足够了。另外又单独从电池引了一路电给一个超轻巧的5V 3A稳压模块来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这样就不占用电调的UBEC输出,保证舵机飞控有足够的电流。

这个GPS也是我专门定制的,一般飞控里配置的GPS都比较大,重量大约12g左右,这个gps尺寸相当小巧,只有一个5毛硬币那么大,重量也只有5g,大大减小了自重。此外,我把华科尔RUNNER 250穿越机上面的天线座改造了一下,移植到了我的飞机上,这样就可以让天线向前弯90度,方便折叠,也能让它牢牢地竖立起来,增强接收信号。

一些内部布线细节

这次的电源线我采用AWG16~AWG22的硅胶线,大幅减轻重量,电源插头也换成了JST头,比起常用的T插和XT60来说,重量几本就忽略不计了。反正这架飞机最大电流也不过8A,巡航电流也不过4A,可以说完全够用了。

基本组装完毕了,和天狼星一起合个影

出去试飞了一下,速度比之前那架慢了不少,在一个风速6m/s的天里,即使在顺风边也能够安安稳稳地飞行,当然,由于飞机很轻,大风里面摇摇晃晃那是肯定的了,小飞机抗风性确实不如大飞机好。

喷个漆,美化一下

最后称了一下重量,只有344g,我相信在全国范围内,能把一架带飞控带图传带808带GPS的迷你天行者做到这个重量的不多吧,看论坛的帖子,包括rcgroups上,大部分人的迷你天行者基本都是400g以上,少部分没有挂摄像机的能做到350g以内。
究其原因可能有几点:一是这个飞机继承了2012款大天行者的缺点:尾巴重。要是配了一个比较大的电机,或者在尾翼上涂了太多的胶,装了太多设备,导致后面重量比较大,就必须在前面配上更重的电池或者设备来平衡,重量就上去了,这个问题在大天行者上大家已经吃过不少亏了
二是设备选用有问题,在保证安全余量的前提下小飞机就应该用稍微细一些的线,小插头,微型设备,而好多人都是直接把常规尺寸飞机上的线,设备搬上来了,重量自然就上去了。速度自然就很快了。

网友A:
lz的铰链处理方式感觉不安全啊,想轻为什么不用纸铰链呢?

网友B:
你的能飞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铰链处理方式感觉不安全啊,想轻为什么不用纸铰链呢?

手上没有纸铰链,正好有这个尼龙铰链,就用了,可靠性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能飞多少分钟

没测试过,照目前的测试结果来看,在一个很大风的田里,5分钟飞了40%的电,如果在一个比较好的天气里面15分钟不是问题

网友C:
我原来也想开一贴的,又懒,我的用3S1300,电机是2204..,

网友D:
为何不把飞控升级到ppm
那样更轻
为何不把针脚去掉
图传用200毫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把飞控升级到ppm
那样更轻
为何不把针脚去掉

两点,第一,这款u2飞控相当古老,不支持ppm,只能采用pwm,第二,为什么不用200mw?因为200mw的模块无论在尺寸上还是重量上和600mw的一模一样。当然选600mw,确保距离

网友:
丝螺壳里做道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想开一贴的,又懒,我的用3S1300,电机是2204..,

你的飞机为何还是如此之重?第一架看你魔改的,重一些也能理解,但这一架怎么还是那么重?

网友E:
天狼星跟冲浪者比较起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想开一贴的,又懒,我的用3S1300,电机是2204..,

不错不错,感谢楼主写这么详细的教程。
这个飞机我看他们用3节18650,fpv都飞一个小时多

网友:
344克,含电池么?多大容量

网友:
没看到,3S1000,确实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狼星跟冲浪者比较起来如何

各有千秋,天狼星机舱空间大,利于布置设备,特别是体积比较大的飞控,此外各种舵机槽,电调槽设计的也还算科学,机头比起冲浪者稍稍耐撞一些,但是飞行速度比起冲浪者略微快那么一点点,大约5~10km/h的差距。冲浪者飞行性能优异,滑翔性能好,稳定可靠,但用于FPV的话需要好好动脑筋布局一番。两个飞机的原厂便携性都只能说一般,但是通过自己动动脑筋稍加改造一番的话,都可以实现比较方便的拆卸,利于打包带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千秋,天狼星机舱空间大,利于布置设备,特别是体积比较大的飞控,此外各种舵机槽,电调槽设计的也还 ...

之前用冲浪者fpv,想换换口味,准备入个天狼星,先了解下。

网友F:
喷漆用什么喷的?

网友C:
我的各方面加强了不少,电子设备比你大了,2204电机,3S1300电池,MINI切糕飞控加穷人OSD,600图传没拆接头那就10多克了,

楼主:
五金店买的自喷漆即可,要求高点的话田宫的自喷漆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的各方面加强了不少,电子设备比你大了,2204电机,3S1300电池,MINI切糕飞控加穷人OSD,600图传没拆接头 ...

请问这个包是什么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包是什么包啊

渔杆包。一个包带两架小飞机和FPV设备刚好

网友:
休闲FPV玩法啊

网友G:
你的那台轻木的为什么不用了?》有什么嘛问题吗

网友H:
刚入一套,请教这机子的重心在哪

网友:
runcam2的录音是不是很轻?
我的录音基本上听不到人说话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那台轻木的为什么不用了?》有什么嘛问题吗

炸了,后面因为工作忙,实在懒得再造一架了,况且那个飞机不耐造,磕磕碰碰的撞一下基本就得修理木结构,很麻烦,我也懒得做了,何时有闲情逸致了再翻出来重新做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入一套,请教这机子的重心在哪

介于碳杆和舵机线之间,这个区间都可以的

网友I:
留空时间太短了, 影响体验
印象当中,河北一个模友的迷你天行者玩的很溜。 航程能到30几公里,留空时间40几分钟
感觉楼主这种玩法是未来的趋势,飞大飞机难度越来越大了,还要担心朝阳群主举报,飞高是不用想了,大飞机飞低安全系数又下降很多,有点啥问题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相反小飞机比较轻,很能飘就算掉下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可以飞的比较矮。 飞矮的情况下,fpv的感觉比飞高爽多了,前提是好的图传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留空时间太短了, 影响体验
印象当中,河北一个模友的迷你天行者玩的很溜。 航程能到30几公里,留空时间40 ...

小飞机就随便飞飞了,本身稳定性就一般,飞远了真的心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飞机就随便飞飞了,本身稳定性就一般,飞远了真的心虚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抗风性能差

网友J:
楼主的轻木MINI载机呢,为什么不继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轻木MINI载机呢,为什么不继续了啊

很久以前炸了,后面实在是没有精力重新改进设计,况且那个飞机不耐操,一旦有点什么磕磕碰碰的就要大修,实在是也有它的局限性

网友:
我感觉你那机子机身用碳板做,机翼用泡沫,又方便出门又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炸了,后面实在是没有精力重新改进设计,况且那个飞机不耐操,一旦有点什么磕磕碰碰的就要大修, ...

可惜了,还一直在考虑轻木FPV来的

网友K(2017-09-09):
手工真的很厉害!

网友L:
果然、迷你,太小了,天行者1680不大不小

网友M:
不错,楼主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