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纤维胶带的质疑,纤维胶带究竟可以粘多久?

楼主(2017-04-22):
2015年的一份快递,我至今还保留着,但上面的那张快递单前几天掉了下来,快递单背面的那层不干胶,应该算是粘得牢固,但经过两年的时间,照样失去粘性,自己掉了下来。现在淘宝上很多 KT 板机的副翼、平尾、垂尾,都是用纤维胶带来粘起来的,那些纤维胶带究竟可以粘多久?

网友A:
坐等答案

网友B:
唔,换一个思路…
那些KT板机能不能撑过两个月?

网友:
觉得不粘了 吹风机热风吹一吹

网友C:
不行就换呗

网友D:
我来回答吧,亲身体验,如果粘接表面比较理想,胶水充分渗透融合了,并且没有受到很频繁的大幅度交变载荷,那至少是可以粘2年的,1年半到2年左右的时候,纤维胶的纤维可能会有一定的融化,但是粘接力还是很OK的。但如果粘接的表面很一般,太粗糙,胶水没有很好的渗透,或者经常受到比较大的交变载荷或者高温条件,那么撑不过1年就会开始脱落了

网友E:
基本上粘得比飞机的寿命长。。。

网友F:
纤维胶带做铰链的话,我一般都是涂点热胶,再用迷你熨斗反复熨到泡沫或者魔术板稍微有一点点融化,从没脱落过,最老的一个胶带老化活动部位有点脆了都没有脱落。KT板没试过

网友G:
不同纤维胶带的寿命不太一样,基本2年左右废了,好的还能保持一定粘性不脱落。差的直接脆化,外层透明胶一样的物质整体脱落,好在纤维基本还是有韧性。
因此,纤维胶带只能是短时间固定用的。如果飞机飞的久,粘合部位一定要用环氧等材料进行固定。

网友H:
可以直接用来做电机座固定,比热熔胶泡沫胶都靠谱,verse wings的电机座就是用纤维胶粘的,30多个起落都是不动如山。

网友I:
纤维胶带半年就开胶的路过、、、透明胶最结实,热熔胶过了冬天会脆,泡沫胶不错。

网友:
不经常炸的飞机老实合页,常炸的另当别论

网友J:
应该比飞机长命

网友K:
我用纤维胶带加固水机从去年夏天开始,不到半年胶带就硬化了,全部都换掉重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大概就是不到半年必须换了。

网友L:
我还是喜欢用热熔胶凝固后用螺丝拧上个楔子

网友M:
这不是一天瞎操心么,别说年了 别说月了,就说起落数吧,有哪个KT机寿命超过500起落了。或者绝大部分KT机寿命都没超过100起落吧,100起落撒概念?飞得多的也就三五天吧

网友N:
我也是觉得肯定比飞机的寿命长,,飞机能撑多久就炸了呢,,,

网友O:
相当变态,寿命长到我飞腻了都没损坏迹象,一般2年没问题

网友P:
不太吃力的地方用普通透明胶就行,比纤维胶带要好,也轻。

网友Q:
等黏性不够了再换一根胶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