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30x 原厂主板带不动外转子无刷

楼主(2017-04-22):
原厂主板装上外转子无刷电机,有负载时 油门超过30%就自动停转了,各位大神有解决办法么,除了外接电调
就是这个电机
AEO 130X 改装无刷马达 XM1308

网友:
电调和电机不兼容

网友:
外置电调

网友A:
朋友,截个130X上的接收及电调板上用的MOS管的参数给你,你说带的动带不动。
我的250上的电调板才12A照样飞的不错。
今约朋友在二沙岛用HCP100s的主马达装在130x上照样能翻,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截个130X上的接收及电调板上用的MOS管的参数给你,你说带的动带不动。
我的250上的电调板才12A照样飞 ...

这个电机不加桨时原厂主板确实能带动,加桨后30就停转了,不过100s的电机比这个要小一圈,也许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不加桨时原厂主板确实能带动,加桨后30就停转了,不过100s的电机比这个要小一圈,也许可以

不大可能的,180cfx的马达比你的代用马达大许多,电调也只是15A的。

网友B:
外置电调啦,,,

网友:
我120也在用楼上的电调,顶一个

网友(2020-11-11):
引用 网友B:
外置电调啦,,,

对于130X来说,外置7元的7A电调就足够了,配合5元的九鹰318A用的9克马达就比较暴力了,马达大了130X的伞齿系统吃不消,尾桨夹也会射桨,我下重本折腾大半年决定放弃暴力3D这个方向,只能往最小的轴传3D小电直收藏这个方向,不过最近测试双无刷的效果我又好像找到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