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赐教!! 使用富斯ibus接收机f3飞控,能否输出一路信号来控制舵机(已解决)

楼主(2017-04-22):
富斯8通ibus接收机,使用f3标准飞控,能否输出一路信号来控制一个舵机动作。  因为我儿子学校有个无人机比赛,要用到四轴投放一个小方块,我能够想到的方案就是加舵机控制,其他前辈有解决方案的,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我以前用naza飞控试过,总共飞控用了6个通道,我随便用剩下的一个通道都可以控制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我以前用naza飞控试过,总共飞控用了6个通道,我随便用剩下的一个通道都可以控制舵机。

经过拜读前辈的资料,此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标准f3有8个输出通道,其中4个电机占用了4个,还有4个可以接舵机用,但需要把舵机云台以及副主通道舵机输出开启,并在舵机调参中点选对应辅助通道加以控制。

网友(2018-04-23):
引用 楼主:
标准f3有8个输出通道,其中4个电机占用了4个,还有4个可以接舵机用,但需要把舵机云台以及副主通道舵机输出 ...

请教一下  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2019-04-26):
引用 楼主:
经过拜读前辈的资料,此问题已经解决。

大佬我也是这个问题一在处理不好,请大神赐教在线等j

网友(2019-08-14):
大佬,你的接收是不是rx2a pro?如果是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怎么调?我的接收跟飞控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