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练模拟器是否会烧控?

楼主(2017-04-22):
读书那会买了个6ex,随控送了个忘记什么解密狗,只能玩xtr。后来这个6ex莫名其妙的失效了。
后来又收了个ff6,正常使用,毕业后闲置了好多年,最近翻出来玩,早上测试电机推力的时候还正常工作,下午玩了半小时模拟器,然后做的小飞翼准备调平舵面,上电就没反应了,换了好几个晶体和接收都一样。
控都是72m的,使用的时候都是先拉天线后开机,练模拟器的时候肯定拔晶体。
都是futaba的控,质量应该是没问题的,使用时也注意防烧,两个控的共同点都是插过那个解密狗,所以怀疑是不是这个狗弄烧的。
飞机做好了,控坏了,好心塞T_T

网友:
一般插上模拟器接口,控会自动开机,这时高频头不工作的。不过按你的描述,加密狗确实值得怀疑

网友:
电子设备就怕放呀,找个懂维修的朋友帮你看看,应该故障不大。

网友:
会,最好需要推油门过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