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四轴飞控

楼主(2017-04-22):
想自己做架450四轴飞行器,T宝上看的一些飞控有价格相差很大,本人不是土豪,那种便宜的一百多的飞控怎么样?有在使用的大神请给点建议,新手在这先谢谢了。(最好别太麻烦的那种)
另  收飞控,须是好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人不识货钱识货。

网友:
买个二手,练手

网友A:
我  50块的qq飞过,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50块的qq飞过,感觉不错

反应灵敏么?自己装麻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应灵敏么?自己装麻烦么

超级简单,挺跟手的,,缺点就是,会慢慢的自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再就是比较危险(没有gps),没法定点,从起飞就要手动修正,油门也要手动,,如果你是新手就不要玩qq  ,危险危险危险

网友B:
CC3D不错 450很多机子默认PID就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简单,挺跟手的,,缺点就是,会慢慢的自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再就是比较危险(没有gps), ...

嗯,你玩多大的机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不错 450很多机子默认PID就能飞

嗯,自己装的话麻烦么?需要刷固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玩多大的机子啊

700轴距 大四轴

网友:
  还是建议入手大疆的飞控 , 要是自己想体验的话   建议入手 Pix 飞控

网友:
玩Pixhawk的话,推荐P9X飞控
www.9dsmart.com

玩家分享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highlight=p9x

网友C:
naza V2 很好用,GPS模式下悬停不要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 V2 很好用,GPS模式下悬停不要太稳

需要刷什么固件么?安装麻烦么

网友D:
飞控这个东西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价位cc3d吧,就是对动手能力有要求,再贵点可以收个二手naza或者pix。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这个东西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价位cc3d吧,就是对动手能力有要求,再贵点可以收个二手naza或者pix ...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刷什么固件么?安装麻烦么

不需要,按照后稍加调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不错 450很多机子默认PID就能飞

飞手动可以么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定点或者定高等功能,同时要用手动。CC3D非常爽,运算速度比APM快。安装调试和穿越机差不多,与穿越不同的是,450用默认PID就能爽飞,如果特技那么把角速度响应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不错 450很多机子默认PID就能飞

大神加个好友,请教些问题

网友:
pix 系列听说不错....pixlite 精简板不少人在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刷什么固件么?安装麻烦么

550一下级别的个人建议naza  lite就够了,手套二手的也不贵,或者能折腾的话apm也可以,QQ飞控那些还是不建议。省事就商品飞控吧。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F:
PIX或者APM飞控都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一下级别的个人建议naza  lite就够了,手套二手的也不贵,或者能折腾的话apm也可以,QQ飞控那些还是不 ...

谢谢,F3飞控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X或者APM飞控都是很好的。。。。。。。。

F3飞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定点或者定高等功能,同时要用手动。CC3D非常爽,运算速度比APM快。安装调试和穿越机差不多, ...

F3跟cc3D比怎么样?

网友:
如果不怕折腾。只是练练手的话可以试试,不过个人不建议。你刚入魔不懂。以后就知道一句话了。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并非让你选最好的,但至少选一个能有升级空间的,闲鱼收套二手naza  lite吧,也不贵

网友:
四轴飞控,最简单的貌似是淘宝上那些四轴飞行器吧?价格从几十到几百。

网友(2017-05-25):
我也新手,上个月刚组了一架给我儿子飞,用的X6飞控,120买的,效果不错。

网友B:
组装机,穷人用f4,土豪用pix,这年代就别翻cc3d,q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