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航模飞机需要右下拉角?

楼主(2017-04-23):
听说是为了抵消反转,到底是怎么个抵消法呢?

网友A:
这个理论是建立在经典上单翼练习机的。螺旋桨反扭力会使机身向逆时针方向倾斜,右拉可以时飞机向右偏航,然后两侧机翼升力会有相差,刚好能平衡住。由于上单翼的缘故,引擎拉力增加时会有上仰趋势,为了平衡这个力,就适当的下拉一定角度。都是为了正飞状态稳定。机载录像显示,这种安装构型,正飞过程中,飞机永远存在左侧滑现象。特别是在上升,筋斗等动作中,陀螺效应影响,滚转动作永远不可能对称。。。。地面上看飞机动作很准确,实质上有大量修舵侧偏。
不同的飞机构型,这个修正方法不是唯一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飞机其他部分影响也要考虑。比如现在流行的双桨上单翼飞机,反而应该适当的上拉,内拉。跟双螺旋桨对主翼和机身流场影响有关,双发的偏航力矩影响,以及引起的一些微妙的推进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结论,在对精准飞行动作要求较高的3A类飞机上,最好的动力配置应该是双发翼载,外对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是建立在经典上单翼练习机的。螺旋桨反扭力会使机身向逆时针方向倾斜,右拉可以时飞机向右偏航,然 ...

原来如此!看来我也得为飞机做个右下拉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是建立在经典上单翼练习机的。螺旋桨反扭力会使机身向逆时针方向倾斜,右拉可以时飞机向右偏航,然 ...

学习了

网友:
是前辈们总结的积累流传下来的。自己只是做个实验体会

网友:
有的机不用也没有影响。但是有的机不下拉,右拉,后果你懂的。

网友:
同时纠正一下,单纯的右拉,并不能达到防止反扭的目的。一定要右拉+下拉。意思就是给反扭一个反作用力。

网友(2017-06-01):
学习学习 就都成精英了 呵呵呵

网友:
多学习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