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亚拓用低重心的EFL旋翼头而不再是原来的DFC了

楼主(2017-04-23):
现在的亚拓新机旋翼头貌似#都是低重心EFL,以下图片为我的DFC旋翼头

网友(2017-06-01):
都是坑。fbl的浅些,dfc的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争吵中发展,争吵中进步

网友A:
争吵中发展,争吵中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3D本来就应该头低。
当年有副翼转无复议的时候头因为沿用以前旧设计,以及设计师对飞机认识不足(其 ...

分析的很到位啊,DFC  纯属扯逼

网友:
现在新款的FBL旋头重心接近DFC。DFC虽然重心低,但机械疲劳严重。 所以还是FBL靠谱。

网友:
你喜好DFC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低砍尾管砍的越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现货供应的
您可以咨询下亚拓的经销商
高低两种FBL的零件都有现货供应

普通500FBL旋翼头可以在哪买?

楼主(2017-04-29):
其实DFC旋翼头是为了动作相对直接但同时这又会加重损失,所以不用说亚拓黑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PRO和500L的侧板是通用的

开什么玩笑?500Pro和500L的侧板通用?

你用500Pro的左侧板和500L的右侧板裝一架亚拓500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PRO和500L的侧板是通用的

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懂不要裝懂..

以前沒有3軸無副陀螺年代, 有副翼的旋頭不可能太短. 主要是機械結構問題, 而且有副的 ...

不懂不要装懂

遥控直升机最早是没有装陀螺仪的,直到机械式陀螺仪被开发出来后,遥控直升机才开始真正步入市场,也就这时候才开始有了遥控直升机比赛。
但因为机械式陀螺仪只能很勉强的把尾舵锁住,所以直升机的比赛只能做一些基本动作,例如内筋斗,侧滚等,F3C的比赛规则也就从此慢慢的演化
直到陀螺仪由机械式转到压电式后,FUTABA开发出锁尾式陀螺仪后,才改变了现有的直升机飞行模式,也因为3D之神杨格带动了3D到现在三轴陀螺仪的出现
早期直升机的设计因为陀螺仪的限制,都着重于平稳飞行!所以最早的横轴垫圈硬度也从50度逐渐的增加到90度,而杨格2005年所飞的X-CELL 90有副翼直升机更是跳脱所有厂家设计,
直接使用塑钢横轴垫圈,主轴也比所有的机种要短上10mm(2005年杨格至台湾亚拓飞场与台湾模友交流),说这么多主要是要说明,早期的直升机设计主要是着重在F3C,
直到杨格的推动才开始把直升机推向3D

再说到DFC旋翼头,如果说DFC真有问题,那大厂如JR,SAB及亚拓会同时推DFC旋翼头吗? 亚拓的DFC旋翼头还是全系列都有,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还能达到70% ?
会砍尾管并不是因为DFC旋翼头的问题,那像SAB ,GUAI 也砍尾管,那他们都是DFC旋翼头吗?

sab DFC旋翼头

JR DFC 旋翼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500Pro侧板停产了?

我在旗舰店里买不到了。

500PRO和500L的侧板是通用的

网友:
不是 ZZ 问题 ,不会 删帖 。。。
说简单点:DFC 必须要 缩短连杆长度(避免杠杆),
EFL不知道是什么FBL倒是比较熟悉,把FBL连杆尽量缩短。
电池尽量靠近主旋翼平面,这样 3D 就轻松灵活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亚拓目前DFC\FBL同时在供应
而非您所说的在更替
而是同时供应

500Pro侧板停产了?

我在旗舰店里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3D本来就应该头低。
当年有副翼转无复议的时候头因为沿用以前旧设计,以及设计师对飞机认识不足(其 ...

讲的非常透彻,所以请大家不要盲目的买新机子!商家本来就是黑心的,设计中故意制造一些缺陷,然后就是大把钞票赚进去了,理性观察模友们使用过后的综合评价才是真道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懂不要裝懂..

以前沒有3軸無副陀螺年代, 有副翼的旋頭不可能太短. 主要是機械結構問題, 而且有副的 ...

是我表述有误,没把一些历史进程的东西刚到帖子里面,现在你补充完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3D本来就应该头低。
当年有副翼转无复议的时候头因为沿用以前旧设计,以及设计师对飞机认识不足(其 ...

不懂不要裝懂..

以前沒有3軸無副陀螺年代, 有副翼的旋頭不可能太短. 主要是機械結構問題, 而且有副的機械平衡系統太LOW PROFILE 很難提供穩定性.
但隨著電子科技前進, 3軸陀螺下, 第一是沒有了副翼受風影響的問題, 也沒有了機械慣性的所有限制, 即是要快可以很快, 要穩同時也可以鎖得死死. 一切都變得自由.
同時, 3軸下LOW PROFILE 的興起也是一樣, 既然在電子鎖定的幫助下, 可盡量降低旋頭重心來提升更強大的CYCLIC 性能.其實在無巴下, 是不是LOW PROFILE 也可以盡情翻滾,只是耗費的動力不同而已~
在剛開始時, 廠家們對無副陀螺的性能還不太勇敢. FBL 只停留在原有副旋頭的高度.再者, 早已好像被忘記的橫軸DAMPER 也是影響之一.在有副之下, 沒有足夠DAMPER 實在難以飛行.
但無副3軸可以把DAMPER EFFECT 減輕很多.

至於DFC , 由開始到尾都是一個白痴設計.
DFC 之害實在有點反機械, 也可笑. 論壇一大堆我也不多說了.
只有最最最重點....就是... 請不要搞錯, DFC 只是LOW PROFILE 的其中.
LOWPROFILE 一樣是保留相位臂, 這也是重點, DFC 為了那些問題, 把DAMPER 及相位差完全不計其中, 還有金屬疲勞.
省的賺不了更帶來多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