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V120D02S能用别的控飞吗?

楼主(2017-04-23):
想入手V120D02S,可是它要配华科尔的控,手上有两个控了,不想再加控。
能不能把这机原配接收机换下,装上普通接收机跟K8陀镙仪飞?有人改过吗,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用kbar,,,没问题,。。。接收机也可以搞,,注意重量,需要去掉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kbar,,,没问题,。。。接收机也可以搞,,注意重量,需要去掉外壳。。

如果可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把外壳去掉

网友:
可以啊。黄k8去壳卫星 dsmx/dsm2 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把外壳去掉

2年前就这么干了。。。。

网友:
有支持扶她爸的原厂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