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5.0固件加三合一高频头,sf800接收机,装在f3飞控上只认出4个通道,求解。

楼主(2017-04-23):
如题,sf800接收机无论用sbus还是ppm输出,在调机界面里只能认出油门,升降,副翼,方向四个通道,其他四个认不出来。但拨动控的开关,控里面显示这些通道是有反应的。

网友A:
一般去混控开启其他通道就行了
去看一下 遥控设置>通道监控>Mixer output 有多少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去混控开启其他通道就行了
去看一下 遥控设置>通道监控>Mixer output 有多少个通道

在混控界面有八个输出啊,而且都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去混控开启其他通道就行了
去看一下 遥控设置>通道监控>Mixer output 有多少个通道

八个啊,而且在混控输出界面都能动的,但在f3的调机界面就只有4个能动。

网友B:
厉害!三合一居然可以用扶她爸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三合一居然可以用扶她爸的接收?

三合一高频头支持很多协议呢,但这个福特把兼容接收机死活只能认出4个通道,后来换了个睿斯凯的接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