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的20导轨用什么螺栓啊

楼主(2017-04-23):
安装孔直径6mm螺帽9.5下沉8.5mm
用m6螺栓屁股大了,装不进去

网友A:
内六角螺栓

楼主:
是用的內六角,但是螺帽部分大了

网友B:
砂轮机伺候

网友C:
安装孔直径6mm螺帽9.5下沉8.5mm
用m6螺栓屁股大了,装不进去---------------------装不进去也是装內六角M6,难不成装m5?尾大?就象楼上所讲,砂轮机磨掉些。普通内六角尾部直径约9.9左右,砂轮上转上几下行。深8.5应该够了。

网友D:
要么换小头螺丝,要么车小,这样你的车床就排上用处了。

楼主:
我还是换M5吧

网友E:
25MM导轨螺丝孔7MM,照楼主的逻辑得找M7的螺丝上了?螺丝孔比螺丝大一MM,这是机械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