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GT直上DVR

楼主(2017-04-23):
受够了地面侧录的各种闪屏黑屏
直接DVR拆壳上90GT 重量如图 飞起来完全无感
这下可以爽录视频了

我朋友更绝 直接把DVR弄上小七 也是飞起来妥妥的

网友A:
请问是哪款DV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款DVR?

同问

楼主:
这是HMDVR
不过要买HMDVR要小心(据说proDVR也有这问题)
本来是买来地面侧录 结果发现讯号低弱时会闪黑屏整个完全不能看....
上老外论坛爬文才知道
不知是改版cost down还是山寨问题  视频解码IC改成国产GM7150BC就会有这问题
以前版本是TI的TVP5150没有这问题
所以买了也不能用只好改上机身直接录

网友B:
我穿越新人,电路也不懂。

楼主求教:我的图传天线掉了,需要焊回去。

请问图传静电袋剥开后那2层电路板是不是也可以翻开?

因为天线的2个焊点都在2层板中间很难焊。如果能翻开应该就好弄了。

还有求HMDVR与图传的接线方法。我希望也能照猫画虎山寨你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穿越新人,电路也不懂。

楼主求教:我的图传天线掉了,需要焊回去。

刚刚给90GT换完图传天线的来给你回个贴。我是把图传扒皮之后再把两排3pin端子焊下来换的天线,其实那两排端子只要焊开一排就能换天线了。而且天线芯线焊点位置在pcb背面也有一个焊点,估计也能焊在那,这样的话端子都不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给90GT换完图传天线的来给你回个贴。我是把图传扒皮之后再把两排3pin端子焊下来换的天线,其实那两排 ...

多谢多谢!明天扒开试试

网友:
家里正好有个闲置-。-可以请教一下接线吗?

网友:
有录制的效果视频吗?

楼主:
今天趁下雨前去飞一颗电池 顺便测试机上DVR效果
可惜90GT摄像头宽容度太渣 很多画面一片黑
不过至少录製下来没有雪花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yOTg4MTQzNg==.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趁下雨前去飞一颗电池 顺便测试机上DVR效果
可惜90GT摄像头宽容度太渣 很多画面一片黑
不过至少录製 ...

好大片好飞场啊,请问信号是怎么接的?

是摄像头出视频信号线给DVR然后DVR再输出给图传?好像这样有丢帧。
还是摄像头将视频信号线一分为二分别出给DVR和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大片好飞场啊,请问信号是怎么接的?

是摄像头出视频信号线给DVR然后DVR再输出给图传?好像这样有丢 ...

我是摄像头电源信号Y接到DVR 这样才不会延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摄像头电源信号Y接到DVR 这样才不会延迟

就是信号线并联给DVR和图传吧。电源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信号线并联给DVR和图传吧。电源共地

是的 摄像头跟DVR并联到图传输入

网友:
楼主,这是90GT的接线图, 你的DVR接线 是怎么接的? 能大概画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摄像头电源信号Y接到DVR 这样才不会延迟

是的,我也是Y线,不过我直接用的是DVR电路板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也是Y线,不过我直接用的是DVR电路板录的

怎么把DVR接上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怎么把DVR接上去的?

我不是90GT的机子,不过抖差不多,把摄像头的视频线一分为二分别给图传和DVR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90GT的机子,不过抖差不多,把摄像头的视频线一分为二分别给图传和DVR就好了

还是不太懂,我上面发了图,你能大概画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