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非凡s2(穷人OSD)和Umini的问题

楼主(2017-04-23):
前阵子入了个带GPS的非凡S2和不带GPS的Umini。今天测试了一下,非凡S2带的GPS可以被umini检测到,所以我就突发奇想,可不可以把一个GPS同时给OSD和飞控使用(相当于并联)?会不会冲突?

网友:
串行数据线不可以简单并联吧

网友A:
别并联我试过了,结果GPS烧了,灯都亮 ,就是搜不到星了,    还是用两个GPS 把   网上单卖的GPS 比原配的好使  100多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并联我试过了,结果GPS烧了,灯都亮 ,就是搜不到星了,    还是用两个GPS 把   网上单卖的GPS 比原配的 ...

我刚刚试过了,好像可以啊,能搜到6颗星,飞控上也显示有GPS

网友B:
完全可以,我现在就在用,只是GPS用一根Y线引出来,一根接飞控一根接穷人就行了

网友C(2017-05-25):
用u-mini加穷人osd 还是用 u2sg 合适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mini加穷人osd 还是用 u2sg 合适那

直接U2SG,一套下来只贵了50

网友C:
已经购了u2sg,图传和接收器都没到不能查看参数,现在是通电后所有通道都可以根据角度大小自动调整,就是在静止是舵机自己会时不时的有响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购了u2sg,图传和接收器都没到不能查看参数,现在是通电后所有通道都可以根据角度大小自动调整,就是在 ...

我的也这样,估计问题不大吧

网友(2018-04-25):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我现在就在用,只是GPS用一根Y线引出来,一根接飞控一根接穷人就行了

我也有这想法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玩飞机的没有穷人2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