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umini飞控,怎么测试它的失控返航是有效的

楼主(2017-04-23):
如题,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接收在没装飞控之前设置的失控保护是油门为 -100,也就是说失控后是螺旋浆停转的,要不要重新设置失控保护为螺旋桨继续旋转?

网友:
自己看说明书,Umini不需要遥控设置失控保护,没信号自己就回来了

网友A:
失控油门-100是给飞控的信号   飞控识别到-100油门就是失控会自动返航

网友A:
自动返航的油门的大小需要在飞控设置里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的油门的大小需要在飞控设置里进行设置

那如果我是在滑行呢?油门也是-100啊,会不会也激发失控返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失控油门-100是给飞控的信号   飞控识别到-100油门就是失控会自动返航

1.umini安装之后,是由飞控提供给电调油门信号,所以你接收机输出的-100信号只会输入给飞控,而不是输入给电调
2.飞控会自动进入失控保护状态,不需要设置,你也无法设置。进入条件说明书里都有,大概就是手动状态所有通道多少秒无变化,平衡状态多少秒无变化,定高定向多少秒无变化。失控保护启动时会进入返航状态。这个自动进入失控保护功能可以关闭
3.也可通过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功能让飞控进入返航状态,具体需要讲接收机对应飞控模式切换的那两个通道设置为合适的值。
不知道你看明白了没有?

网友:
装飞机上直接测试啊,这个问题问的有意思

网友:
我用的是U2SG,起飞前直接先关闭遥控器,OSD上的图标就自动切换成返航状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