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R-24L接收机跟亚拓版MB的连线方式

楼主(2017-04-23):
求GR-24L接收机跟亚拓版MB的连线方式!

MB设了SRXL 模式,控里设了Sumd  HD 12 接收机8通道接MB的(ELE/D11)通道,    电调接接收机的6通道,不知道这样的接法,是否正确

按照潜水学习,以上的接法,连接MB调式,尾舵行程极限在MB调了,但一退出设定模式,尾舵行程又不对了,尾舵就动了一点点,行程太少了,不知道在那调了,控也调了多方面的,还是搞不好

网友A(2019-03-20):
你好! 我现在是用MZ-18的控 GR-24L接收 连接MB也遇到你上述的问题,清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是用MZ-18的控 GR-24L接收 连接MB也遇到你上述的问题,清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在控调感度就可以了,记和是调尾巴感度。。。。太长时间,具体的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控调感度就可以了,记和是调尾巴感度。。。。太长时间,具体的忘了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的电调线直接连接MB不连接接收,把1通道改为7通道,5和6通道对调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B:
我用24pro单线连接MB,通电后陀螺仪死活没反应,但是给陀螺仪单独供电有反应,这是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24pro单线连接MB,通电后陀螺仪死活没反应,但是给陀螺仪单独供电有反应,这是啥问题

电调直接给MB 通电,不用给接收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直接给MB 通电,不用给接收供电。

已经找到问题了,舵机CH3短路,感谢